仅用 2 根线驱动 WS2812

楼主:
只用DIN和GND两线驱动 WS2812。需要对灯带做一点改动,在DIN和VCC之间连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并联10uF电容。

来自:https://gist.github.com/todbot/308fd1de936c1670194528362a815efb

网友A:
少一个电源线 感觉意义不大 平时灯多时都要两头加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个电源线 感觉意义不大 平时灯多时都要两头加电源

那是正式项目,DIY是挖空心思

网友B:
电容和二极管的成本及体积比导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和二极管的成本及体积比导线高!

对于DIY,成本不是问题,何况电容二极管也不贵吧,现在导线价格也涨的厉害。

网友C:
啥时候可以弄个POC就更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可以弄个POC就更厉害了

POC是指什么?

网友:
power over coaxial,也叫电力线通讯,一条线上实现电源传输和通信功能

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两条线,电源和地;

常用于摄像头的供电及视频传输

类似也有路由器上的POE,power over ethernet,即网口供电

但是后者的线缆较多,不如POC简洁

2跟线驱动WS2812这个方案已经接近是PO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expert 发表于 2021-12-2 10:43 POC是指什么? power over coaxial,也叫电力线通讯,一条线上实 ...

是载波通信吧,功能的确很强,用在这里可能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这也是早期一个发展方向,但随着无线技术的快速发展,估计会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