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充电宝方案部件组成以及主控MCU航顺32F030系列参数分享

楼主: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手机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群离不开手机了,然而在出门在外的情况下手机将无法避免的出现电量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对于一些电量不足恐惧症的人来说看到电量见底将会毫无安全感。

让我们来看看街上随处可见的共享充电设备具体的设计功能以及参数吧

一:共享充电宝PCBA软硬件技术系统

首先共享充电宝PCBA首先要联网,那联网的方式有很多:蓝牙、WiFi、zigbee、有线的rj45等,他的应用场景来看,电不是问题,应该是用wifi;

第二,它的核心功能是充电,那么有要有电池控制技术(本身的电池),充电保护(本身充电)、放电保护(充您的手机),如果他没有带电池,是直接一个多出口的“变压器”,那不设计电池控制单元;

第三:它要用户扫码缴费才能充电,那这个充电器也就必须具备所谓智能能力,智能无非就是这个硬件有MCU,要实现它的根基缴费金额来确定充电时间这样的功能,不需要多好的mcu,普通的pic单片机都够了,它的控制方式可以是这样的结构:智能充电器和服务端相连,它们之间有已经约定的通讯协议,比如服务端向充电器发送7e0118007e,表示充电器的01口可充电1800秒(30分钟),智能充电器收到这条命令后就开启01口充电半个小时,二至于服务端为什么会发送这个指令,那可以是当用户扫码付费后发个服务端的消息,当服务端收到充值完成消息后,通过解析和识别后,马上对目标智能充电器发送对应的指令。所以大概的流程是:用户扫码付费--->服务端识别目标充电器及端口,发送指令--->充电器收到指令开启限时充电

硬件开发技术:普通的变压充电器技术+mcu+wifi

模块嵌入式系统:pic单片机编程,不需要用到如linux、android有操作系统的硬件平台;

软件系统:服务端socket,可以用java的nio 框架netty;第三方支付接入;后台管理系统web系统。可以开发对应的APP、微信服务号、小程序。

二、共享充电宝PCBA开发功能

1、双USB输出接口,可同时为iPad/iPhone充电,也可同时给2个手机或数码设备充电。

2、5000mAh高容量锂聚合物电芯,相当于5-6块手机电池,可供手机待机30天。

3、持久耐用,充放电循环次数≥500次。

4、智能控制,微电脑智能监测并显示电量。

5、单键飞梭,一个按键可实现所有功能操作。

6、自动休眠,采用智能单片机控制,非工作状态下自动休眠,防止电量损耗。

7、一机多能,适用于iPad/iPhone、手机、MP3、MP4、GPS等数码产品。

8、即插即用,采用USB端口供电输出,插上数据线即可实现随身、随时充电。

9、超值共享,无须携带各种充电器,随机附赠的转接头能为各品牌手机充电。

触控USB输出移动电源电池容量:5000mAh/3.7V电池类型:1056021mm(可放3节18650和聚合物电池)锂电芯318650聚合物:2904065输入电流:DC5V/800mA输出电流:DC5V/1A输入充电时间:5-6小时循环寿命:不低于500次/ 4个LED电量显示过流过充软硬件双重保护自动开关机识别,平均转换率≥85适用产品:适用于iPhone,数码相机,PDA,PSP,MP3,MP4等等。\

三、共享充电宝PCBA方案设计参数

共享充电宝的概念也叫移动电源。一种集供电和充电功能于一体的便携式充电器,可以给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设备随时随地充电。一般由锂电芯(或者干电池,较少见)作为储电单元,使用方便快捷。

输入参数:5v/1A

输入接口:V8口,micro USB(安卓口,扁口)

输出参数:单USB输出:电压5v,标准电流0.8,最高1.5A

转换率:80%-85%

电量显示: 4级LED灯显示电量,非工作状态智能自动关机

充电显示: 充电时0-25% 一个灯闪亮,其它灯不亮,充电到25%–50% 时,第二灯闪,

第一灯变为恒亮,充电到50%-- 75% 时第三个灯闪亮,前面二个灯转为恒亮,

充电到 75%—100% 第四个灯闪亮,前面三个灯转为恒亮,四个灯全亮充电到 100%

1、可以使用的电池:18650锂电池(无保护板)

接入电池要求:3.7-4.2V的锂电池(18650锂电池):不可接入其它电池,如1.2V的18650镍氢电池、3.2V的铁锂电池、所有干电池,12V的铅酸电池

2、充放电保护:电路板内置锂电池保护IC,有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保护等

3、4节装最多可以装4节18650电池(装3节,2节,1节也木有问题)。

4、充电输入要求:最匹配是5V1A以上的充电器,其它任何5V恒压电源都可以做为充电输入电源。

四、共享充电宝PCBA产品分类及应用场景

MCU具体参数以及具体方案:李工:18890020441

HK32F030系列产品特点
Ø CPU
•ARM Cortex-M3内核
•最高时钟频率:120MHz
•24位System Tick定时器
•支持CPU Event信号输入至MCU引脚,实现与板级其它SOC CPU的联动
Ø工作电压范围
•双电源域:主电源VDD为1.8 V ~ 3.6V、备份电源Vbat为1.8 V ~ 3.6V
Ø 工作温度范围:-40℃ ~ +105℃
Ø VDD典型工作电流
•运行(Run)模式:16mA/120MHz@3.3V(133.3uA/MHz)
•睡眠(Sleep)模式:7mA/120MHz@3.3V(58.3uA/MHz)
•停机(Stop)模式:30μA@3.3V
•待机(Standby)模式:2μA@3.3V
•关机(Shutdown)模式:100nA@3.3V
Ø 存储器
•最高527 Kbyte的Flash存储器
•CPU主频不高于24 MHz时,支持零等待总线周期
•具有代码安全保护功能,可分别设置读保护和写保护
•支持存储于Flash的指令和数据加密,以防止Flash内容被物理攻击
•97 Kbyte SRAM
Ø 时钟
•外部HSE:4~32 MHz,典型频率为8 MHz
•外部LSE:32.768 kHz
•片内HSI:8 MHz/56 MHz
•片内LSI:40 kHz
•PLL时钟
•芯片管脚输入时钟
Ø DMA
•2个独立DMA控制器:DMA1和DMA2
•DMA1提供7路通道
•DMA2提供5路通道
•支持Timer、ADC、SPI、I2C、USART等多种外设触发
Ø 安全加密:CRC计算单元
Ø 数据通信接口
•6个USART:支持主同步 SPI和调制解调器控制,具有 ISO7816接口、LIN、IrDA能力、自动波特率检测和唤醒特性
•3个高速SPI:支持 4至16个可编程比特帧和复用的 I2S接口
•2个I2C:支持极速模式(1 Mbit/s)、SMBus和PMBus,可从停机模式唤醒
Ø 定时器
•1个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TIM8)
•5个通用定时器(TIM2/TIM3/TIM4/TIM5/TIM17)
•1个基本定时器(TIM6/TIM7)
Ø 日历 RTC,具有闹钟功能,可从停机 /待机模式周期唤醒
Ø 片内模拟电路
•3个12位的ADC:25个外部模拟信号输入通道,支持最高1 MSPS采样频率的自动连续转换和扫描转换
•1个温度传感器:模拟输出在内部连接到A/D转换器独立通道
Ø 算术运算协处理器
•RM Cortex-M4内核支持的绝大部分算术指令
•实现支持32单精度浮点运算
•支持多种自定义的32位及64位算术运算
Ø 可靠性
•通过HBM2000V/CDM500V/MM200V/LU等级测试

网友A:
一直认为打着共享XX的都是比较奇怪的东西,最后都是一地鸡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认为打着共享XX的都是比较奇怪的东西,最后都是一地鸡毛。

之前的共享小黄车就是前车之鉴,现在的陌拜共享车的市场份额也将萎缩。共享充电桩以及共享充电宝目前的市场随着美团,高德等品牌也进入白热化的竞争阶段了,但是比起之前交押金未退的小黄车相比,共享充电宝免押金还是不会出现小黄车这类情况的。

网友:
这种产品还是有点技术难度的

除了充电宝功能外

还要有物联网支持,能提供扫码支付功能

而且更神奇的是,一旦充电宝被非法获取,使用者是无法用它给手机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