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成像技术

楼主:
压电晶体是成像的核心。探头是利用晶体的压电效应将高频电能转化为超声波向外辐射,并接受超声波通过压电效应将回波转换为电能。目前常用的压电晶体一般为PZT 材料,即锆、钛和铅所组成的复合材料。同样的材料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切割方式、烧制方式等,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成品,形成频段、成像清晰度和成像质量的差异。

超声的成像还需要声束形成技术,即在使用阵列式换能器时,采用电子聚焦、变迹及方向控制等技术来形成指向特性良好的声束。目前的数字波束合成器主要由芯片和集成电路等电子元器件组成:国产芯片技术较为落后,多为外购。部分低端机型采用的单片机芯片,已经可以实现国产,而中高端机型所采用的FPGA 芯片需要外购,仅掌握在四家海外企业中:Xilinx、 Altera、 Lattice 和 Microsemi。其他电子元器件则较为普通,国内厂家基本可以满足需求。

尽管FPGA处理速度很快,但是复杂、动态、多维的成像还是有瓶颈,比如处理能力、内存空间不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疗设备只做模拟前端AFE部分,采集到的模拟量,然后把数据传给强大的电脑CPU处理,可以用电脑的处理器和显卡,因此得到的图像将是最接近真实的情况。

问题:AFE模拟前端和电脑之间的通讯时采用那种方式?

网友:
你能想象到的接口都可以 USB 以太网 PCI-e

网友A:
用一个存储器进行高速分时读写或者用两个存储器分别进行各自读写,存储器的控制用FPGA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存储器进行高速分时读写或者用两个存储器分别进行各自读写,存储器的控制用FPGA实现。

存储器的数据  通过什么方式丢给电脑?有接口电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储器的数据  通过什么方式丢给电脑?有接口电路不?

我是用单片机读取数据发给上位机,当然也可以直接用FPGA仿串口方式实现!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