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G0系列开发板测评] 驱动SPI TFT显示

楼主:
   看到淘宝有个9.9元的LCD SPI屏,拍下。买来发现是ST7735芯片控制的,一般淘宝里卖的比较多的基本是12864或者是由ILI93XX驱动的,用ST7735的比较少,所以我想写一篇关于ST7735的博文。在驱动屏幕之前我们需要看看它的产品手册。st7735有两种驱动方式,其中一种SPI通讯,另外一个是总线驱动。由于我买的液晶屏是SPI通讯的,所以我只讨论spi驱动。手册上有两个SPI通讯的时序图,分别是SPI三线和SPI四线。其实本质都是一样,只是三线SPI比四线SPI少了一个数据命令切换的控制。

SPI7735SPI三线时序图

ST7735SPI四线时序图:

   做驱动程序。移植一下午。搞定。

驱动函数: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delay.h"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A, FL_GPIO_PIN_0|FL_GPIO_PIN_1|FL_GPIO_PIN_2|FL_GPIO_PIN_3|FL_GPIO_PIN_4|F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0|FL_GPIO_PIN_1|FL_GPIO_PIN_2|FL_GPIO_PIN_3|FL_GPIO_PIN_4|F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F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CS_Clr();
	for(i=0;i<8;i++)
	{
		LCD_SCLK_Clr();
		if(dat&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1;
	}
  LCD_CS_Se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8(unsigned char dat)
{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short dat)
{
	LCD_Writ_Bus(dat>>8);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char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Set();//写数据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short x2,unsigned short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2);
		LCD_WR_DATA(x2+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1);
		LCD_WR_DATA(y2+1);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1);
		LCD_WR_DATA(x2+1);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2);
		LCD_WR_DATA(y2+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FL_DelayMs(100);
	LCD_RES_Set();
	FL_DelayMs(100);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FL_DelayMs(10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FL_DelayMs(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End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1A);
	LCD_WR_REG(0x36); //MX, MY, RGB mode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3);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3A); //65k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main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er_init.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SHOULD BE KEPT!!! */
    MF_Clock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HOULD BE KEPT!!! */
    MF_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FL Driver Library */
    /* SHOULD BE KEPT!!! */
    FL_Init();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SHOULD BE KEPT!!! */
    MF_Config_Init();

    UserInit();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BLUE);
		FL_DelayMs(100);
		LCD_ShowString(18,30,"Fudan",WHITE,BLUE,32,0);
		LCD_ShowString(5,90,"FM33LG0",WHITE,BLUE,32,0);
		FL_DelayMs(10);
	while(1)
    {
        LED0_TOG();
//			printf("祝福复旦微电子越办越好!\r\n");
        FL_DelayMs(1000);
    }
}

网友:
有显示屏玩起来就是方便,看完你的帖子我也买了几个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