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ain.c文件中while(1) 产生的非常奇怪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KEIL 4  80251的编译环境

代码如下:

while(1)
  {
        ee=1;
        display(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ee=2;
         display(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ee=3;
         display(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
    while(1)

   {其他代码}

以上代码是循环 的依次显示  1、2、3  这几个数字

但是实际的运行后的效果是  只有第一遍显示了1、2、3 这3个数字,之后循环方式 依次只显示  2、3  ,不显示1了,

而将以上代码改成如下代码后,就正常循环显示1、2、3了

if (1==1)

{

while(1)
  {
        ee=1;
        display(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ee=2;
         display(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ee=3;
         display(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
 }

while(1)

   {其他代码}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一个main.c中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while(1){}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是编译器优化引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ee’来传递参数呢,直接display(1);它不香吗?

网友:
另外我再传授你嵌入式C内功绝学,应对编译器优化的办法:在变量定义前增加volatile关键字修饰可以阻止编译器对变量的优化编译。

网友A:
你这个改的惊天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的惊天地啊!

谢谢哪儿改的惊天动地呀 没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肯定和优化有关系,你跑一下汇编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哪儿改的惊天动地呀 没明白您的意思

挺好的,还是建议你系统的学一下C

网友:
估计和编译器优化有关系,你可以用条件编译#ifdef 定义一下是否编译需要的代码。反正两个while(1)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