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大佬们,从STM32cubeMX生成的USB虚拟串口程序,需要改吗?

楼主:
STM32F103c8t6,配置都是按照网上教程配置的,但是生成的程序用STlink下载到单片机上,连接电脑就只有感叹号。USB描述符请求失败。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折腾了两周了,不知道板USB是不是坏的。。。

1.禁止签名

2.修改INF文件

3.驱动也装了最新的

4.电脑是WIN11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USB无法识别?

5.我是新手,啥都不懂,就会在网上找教程,一步一步改,网上说什么D+上拉电阻,这个不知道怎么弄,能设置的吗?

有没有大神指导指导,给方向,哈哈,调个蓝牙模块,搜教程搜着搜着就搜到USB虚拟串口这来了,然后掉这坑,想填一下

网友A:
你先换到Win10系统上去试试,就安装一个ST虚拟串口驱动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应该不是PC系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到Win10系统上去试试,就安装一个ST虚拟串口驱动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应该不是PC系统问题。

我用STM32cudeMX重新生成了。。。然后电脑就正常识别了,不过我是乱钩的,那些选项,哈哈,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32cudeMX重新生成了。。。然后电脑就正常识别了,不过我是乱钩的,那些选项,哈哈,莫名其妙

哈哈,这个能用的工程可得保存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