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MOS管步进细分驱动控制方案请教

楼主:
各位,一直用的东芝的集成芯片,现在发现电流都小的,没有大的,大电流只能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看到有介绍说可以用MCU+MOS管的方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学习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个,呵呵

网友:
东芝也有大功率MOS管

多大功率的MOS呢

控制的多少A的电流,,,

MCU控制MOS的电路应该很多

网友A:
持续输出电流要在5A左右,东芝的S128集成驱动芯片是峰值5A,噪音也比较大,所以想自己搭个电路试试,可能没表达清除,不是mos管功率不够是集成的双H桥功率不够,只能分立元件搭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续输出电流要在5A左右,东芝的S128集成驱动芯片是峰值5A,噪音也比较大,所以想自己搭个电路试试,可能没 ...

看看英飞凌的IFX007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续输出电流要在5A左右,东芝的S128集成驱动芯片是峰值5A,噪音也比较大,所以想自己搭个电路试试,可能没 ...

步进电机驱动IC

ST的 L6470

7.0 A 输出峰值电流

网友:
谢谢各位了,来看看具体的资料,价格上也美丽吗?还是想自己搭个分立控制方案试试,不知道大家有何指教?

网友:
目前5A的H桥就是TI的能满足,国内的一般在3.5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