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选择

楼主:
各位大牛,我想用软件模拟分立器件Mosfet电路的仿真,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在选择器件的时候能够对应实际的器件,或者是否可以自己建立mosfet的器件模型,对这方面不了解,希望能够解释一下。推荐一下软件,谢谢各位!

网友:
简单的仿真,可以用免费的 SimulIDE。

https://www.simulide.com/p/home.html

网友A:
是随便一个mos管,还是想真对一个品牌,型号进行仿真

如果随便一个想了解一下,那仿真软件多了

PSpice,Saber,LTspice,Matlab,和TI的 TINA都可以
还有Proteus和multisim都有很多mos管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随便一个mos管,还是想真对一个品牌,型号进行仿真 如果随便一个想了解一下,那仿真软件多了 PSpic ...

对应特定型号的,有什么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应特定型号的,有什么软件吗?

有想仿真元件的仿真库文件的软件应该都行

网友C:
模拟电路使用multisi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使用multisim

那么multisim可以对应特定型号的器件吗?比如我想使用特定型号的Mosfet,是需要下载元件库吗,元件库格式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