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高通滤波器

楼主:
10芯积分

本人设计一款0.8-2GHz的LC高通滤波器,仿真完成后,投料生产,波形如图所示,波形很不正常,麻烦哪位大神告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及怎样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把电路图看看

不

网友:
用的什么形式的滤波器  好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楼主 你能只开  S21端口 和  S11端口不   看着太凌乱   只看见损耗超大    -dBm

网友:
 这个采用的是带通滤波器

你用这个去看看

网友:
刚刚没有注意标题

7楼回复是高通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也可将你的

器件电路分享看看 是不是器件出问题  不然光看图  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800MHz临近抑制   损耗大点正常  但是后端2G以内就不应该出现此类损耗过大

网友A:
大神救救我吧,我用手去摸这个画圈的地方,通带就会变好,驻波就会往正常的方向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救救我吧,我用手去摸这个画圈的地方,通带就会变好,驻波就会往正常的方向走

是不是没有装配好的原因呢?或者说绝缘达不到?

网友:
我很佩服楼主,仿真不测试就敢投产,s11和s22都是正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救救我吧,我用手去摸这个画圈的地方,通带就会变好,驻波就会往正常的方向走

你板材用的FR4?  还有就是你的烧结装配不达标

网友:
从图片上看   工艺确实不行   还有就是接地GND不连续  底部有空旷的  就会出现你按着变好   的情况

网友B:
你这个就是   按住的地

 从图片上看 你是烧结 还是用导电胶粘接的?  边缘明显接地不良

网友:
在一个你频率还是有那么高   ,你重新把PCB烧结一下   换Q值高一点的电容 如果是高频电容   电路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工艺装配没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救救我吧,我用手去摸这个画圈的地方,通带就会变好,驻波就会往正常的方向走

从图片上看 有点像是  聚四氟乙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救救我吧,我用手去摸这个画圈的地方,通带就会变好,驻波就会往正常的方向走

把整个板子去掉  重新烧结上去   注意底部不能有空洞    必须完整平整的接地    须借助工装  你那个也没有螺钉固定   你是怎么烧结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   按住的地      从图片上看 你是烧结 还是用导电胶粘接的? ...

大神,印制板是烧结上去的,我用手按住的不是地,是主线那一排电容和焊盘 ,通带就会正常。我用的是普通的电容,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去找点高Q电容试一下。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印制板是烧结上去的,我用手按住的不是地,是主线那一排电容和焊盘 ,通带就会正常。我用的是普通 ...

你用的普通的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