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信号干扰。

楼主:
用stm32f103c8t6生成PWM驱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自带驱动板,带刹车,自带编码器。 发现一奇怪现象,只有用平板电脑经USB集线器出来的5v给stm32供电,编码器回来的信号才正常, 用 手机充电器出来的5v,电机不按程序走。但单片机没有跑飞,功能控制都正常。 另一个现象就是,用电阻分压测得的编码器输出信号电压给另一个stm32做的示波器检测,一接入示波器,这回连集线器5v,电机也不正常,同时显示出信号最高只有0.3-0.4伏。 无刷电机是nidec的,性能可以,编码器100线,stm32编码器TI12模式变成4倍频。 经加减速处理,启动刹车能精确控制停止位置,精度能到0.01mm, 所有输出信号已经过光耦隔离,包括PWM发出信号,刹车信号, 原先电机驱动板里面槽型光耦(光栅编码器)电源跟电机动力电源是共地的,我把光栅输出部分电源改线路和单片机3.3伏共地。 综合上述,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这种电机

网友:
先把供电问题排除掉

找一个稳定的供电电源供电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
看完有点懵,要是有电路图大家会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
卧槽,这个电机好眼熟。。。tb老给我推这旧货店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