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屏测评】 3.运行SciTE Lua 脚本编辑器测试屏幕闹钟功能

楼主:
  前面我们采用了屏幕主要作为显示功能进行了应用,实际屏幕是具有逻辑处理功能的,比如可以采用屏幕对变量进行读取或写入,或者进行运算处理,以及判断比较等逻辑。官方给出的编程工具很给力,采用lua(脚本)语言即可编写逻辑,采用官方提供的lua编辑小工具SciTE Lua进行编辑。参考官方说明“智能显示模块Lua参考手册”,此手册中说明了各种屏幕所支持的功能函数,这里我将手册中的“闹钟”例程放入SciTE Lua中:

点击file “另存为”,将其保存成“test.lua”文件,直接在文件名称后添加 .lua 即可,

 并将其添加到SGToolS中,运行编译下载即可。

在实际的测试中,会发现屏幕时间运行到19:07:00时,屏幕上的蜂鸣器会滴答滴答响起来,响叫的时间为1分钟,即时间变为19:08:00时停止响叫。

但时又发现在响叫之后过了几十分钟后,屏幕又滴答滴答响起来,这种现象就不知什么原因了。

    总之,拓普微智能显示屏支持的Lua脚本语言编辑功能很好用的,可以减少下位机处理器的处理任务压力,充分利用屏幕的逻辑处理功能,和下位机处理器相辅相成是开发项目的不错选择。

nmg

网友:
但时又发现在响叫之后过了几十分钟后,屏幕又滴答滴答响起来-----难道是 稍后提醒

网友A:
你这个闹钟没有可视页面吗?

问题记下了,周一我帮你提交拓普微官方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闹钟没有可视页面吗?   问题记下了,周一我帮你提交拓普微官方瞅瞅~

嗯,没有可视化,只是在屏幕内部运行,后面我会拍视频录下这个现象传上来。

网友:
拓普微官方回复:

闹钟功能是 根据三个变量数值控制响应的,用户如果在此期间有修改定义的三个变量是有可能再次唤醒闹钟的

你看看能查出问题吧,还不行的话,接着反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