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屏测评】4. 网口远程更新及通信功能测试及疑问

楼主:
网口远程更新屏幕功能的参考文档只有“网络功能应用说明”,其中说明比较简单,介绍的不是很清晰,虽然有步骤说明:

简单来说,在SGTools中配置IP地址及端口,这里说明屏幕在升级远程过程中是作为服务器端的,而且服务器的IP是基于网线端口所接入路由器的局域网中的, 这个可以根据路由器所连接的其他设备查看,比如电脑和屏幕连接的是同一个路由器,那么查看电脑在此路由器中的IP即可得知路由器下的IP段,我的电脑IP192.168.0.100, 那么在SGTools中设置服务器IP192.168.0.101 或其他192.168.0.xxx即可。

SGTools的工程设置中配置:

设置好后将工程通过usb下载到屏幕即可,然后通过串口向屏幕发送:AA E3 00 CC 33 C3 3C,进入远程升级指令。屏幕黑屏:

其次打开TOPWAY_Remote_Update_Tools 远程升级软件,此软件作为客户端,所以要输入服务器IP和端口进行连接:

设置好服务器和IP后,需要装载升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SGTool工程生成文件中的output文件,装载后点击 “UPDATE” 开始远程升级,经常出现以下提示:

升级尝试了几十次,不定的都是出现OUTTIME”,后来怀疑是不是OUTPUT文件的路径太深,造成升级软件读取处理时间过长,就造成了经常出现“OUTTIME”,就将OUTPUT文件单独拷贝到桌面装载测试了。

  原来真是路径过深造成的,放到桌面后进行升级,仅一次就升级成功了!

 上面上传的OUTPUT文件比较小,仅包含了3张图片,之后又测试了一个具有14张图的文件进行远程更新测试,第一次升级中在升级了约总进度的80%处出现了“OUTTIME”,失败后经过手动点击再次尝试升级后升级是重新开始的,总共用了约4分钟的时间,这一点还是有点疑问的,想请问拓普微官方:在远程升级的过程中,如果在升级到某处出现了校验或超时等待等问题而终止升级后,用户再次点击升级后是否可以在出问题的地方继续升级,而不是从头开始升级,这样就会提升升级速度,避免再升级大文件的时候出现问题后重头再来造成大量的等待时间,我想这样优化之后,那么升级体验将会更加完美。

  另外不得不说拓普微这款智能屏幕模块具备的网络通信功能相当具有实用性,对于一些已经发到客户手中的产品,一旦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或是客户有新的需求改动,那么通过互联网来调试屏幕是极其方便的。接下来采用

测试了通过网口发送查询版本、曲线显示等指令,也是成功的,这种功能就属于远程控制屏幕,只要屏幕连接网口,成功连接互联网,那么我们在远端通过任何网络工具连接屏幕所创建的服务器IP和端口,即可向屏幕发送控制指令,达到和串口发送控制指令相同的目的,极大方便了远程调试,节约时间人工成本。

 下图为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和屏幕进行通信控制的测试:

网友A:
介绍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很详细,不错。

希望能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