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703N路由器刷了openwrt系统,路由器启动后需要手动连接WAN口才能上网

楼主:
WR703N路由器刷了openwrt系统,路由器启动后需要手动连接WAN口才能上网,请问什么问题?样才能自动连接wan口?

网友A:
刷的系统固件哪里来的

正常的是需要配置什么得到自动获取ip的

网友B:
去官网下个固件,都能自己获取IP的,自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系统固件哪里来的 正常的是需要配置什么得到自动获取ip的

官网下的固件,局域网是固定IP,所以wan口设置的是固定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个固件,都能自己获取IP的,自动连接。

官网下的固件,局域网是固定IP,所以wan口设置的是固定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