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ED电阻计算时,有必要考虑安全功率吗?

楼主:
比如LED的电阻求得4K,电流是5mA,电压24V,那电阻功率是0.1W,我都是直接用0805这种0.125W的,图中这个安全电阻是0.167W是什么意思?怎么算来的?

网友A:
满足限流要求的最小功率

选0.125W的0805电阻功率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满足限流要求的最小功率 选0.125W的0805电阻功率小了

满足限流要求的最小功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满足限流要求的最小功率是什么意思?

贴片电阻0805功率是1/8W,即0.125W

在线公式计算安全功率是0.167W

所以用0805限流功率不够
选电阻至少要按2倍的功率计算
可以用1210的
或者1206的

网友:
耗散功率接近额定功率时需要考察温升情况,否则很可能是系统中的一个重大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0805功率是1/8W,即0.125W 在线公式计算安全功率是0.167W 所以用0805限流功率不够 选电阻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