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void xszysl(void) //显示剩余
{

    uint32_t    gg;
    uint16_t    gg2;
    lcd_open();

   gg=totalmount;

    gg=gg%100000000;
    xs[0]= gg/10000000;
    gg=gg%10000000;
    xs[1]= gg/1000000;
    gg=gg%1000000;
    xs[2]= gg/100000;
    gg=gg%100000;
    xs[3]= gg/10000;
    gg2=gg%10000;     请问 为什么前面正用着gg ,此处却突然改用 gg2,有什么说法吗
    xs[4]= gg2/1000;
    gg2=gg2%1000;
    xs[5]= gg2/100;
    gg2=gg2%100;
    xs[6]= gg2/10;
    xs[7]= gg2%10;

  }

网友:
没啥意思,我想作者的原意是用gg2<10000可以用16位整数,比gg的32位整数操作可以提高一点速度吧,意义不大。

网友:
应该是想使用不同的数据类型,但gg2没赋值是不对的,

其实一次除法即可以得到商同时也可以得到余数

网友:
没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gg2是比较小的另一个数字,

xs[4]以后就需要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