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玩一玩(1)---采集图像上传

楼主:
 感谢柠檬哥 @nmg 帮忙申请了这个芯片,本来想着画个板子的,无意看到这个100脚的AT32F437竟然pin2pin STM32F407,当然只是硬件兼容,STM32的代码烧录是无法使用的。

 代理给了2片AT32F437VMT7和3片AT32F437ZMT7。刚好之前有画了STM32F407的小板子,就是相关图像采集识别的,由于RAM不足后来就没管了。刚好这个AT32 RAM有512k 对于采集和识别是足够了,刚好硬件兼容,于是就焊接上了。如下图。

 花两个小时搞了下代码,通过USB上传给上位机显示了图像

网友:
相比ST,这个芯片运行的时候相比会烫不少,功能就是用了USB的vcp虚拟串口,DVP采集图像。这颗芯片内置flash有4M,ram最大可512K。但是flash依旧零等待区域只有256K。

网友:
后续体验就是优化下上位机,采集稳定以及相关识别

网友A:
真厉害!两小时就改好代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两小时就改好代码了!

之前的采集和识别代码抽象接口出来了,所以移植的话也就加入别的平台的DVP初始化和buffer填充。AT32F437的例子是OV5640和8080接口显示屏,还用了内嵌码,例子坑不少,我用的OV2640,这个DVP比较费时间,其他都还好

网友:
这速度是没想到

帅气,全网首发~

网友:
太速度了

网友:
渣渣C又搞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采集和识别代码抽象接口出来了,所以移植的话也就加入别的平台的DVP初始化和buffer填充。AT32F437 ...

我服了 我现在就是用的437的片子  外设用的0V5640获取JPEG图片信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