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楼主:
“万里”小车第一个目标很简单:能用手机遥控小车移动。

目标分解

将目标分解如下:

  • 通信协议选择
  • 手机APP制作
  • 小车电机控制
  • 电机速度获取
  • 小车控制算法

通信协议,前面学习了树莓派蓝牙和wifi通信,我更倾向使用wifi通信;APP制作,我有过蓝牙小车APP的制作经验,移植问题不大。

市面上市面上售卖的树莓派小车大致分为两种,一种直接使用树莓派控制一个或多个不需要速度反馈的电机,来实现控制;另一种是树莓派加上stm32底盘,底盘用来获取小车速度和电机控制。

而直接使用树莓派控制拉姆轮小车的成品是一个都没有,而我想由树莓派直接控制电机和获取速度,并实现对纳姆轮小车的控制,这里面或许有大坑,但我决定试一试。

小车底盘

选择普通的纳姆轮小车底盘,价格四百多。

 减速编码电机

选择12V电压,选择减速比1:34的带编码器的减速电机,这样让最快速度不至于太快,也不至于太慢。四十多元一个。

 树莓派电机扩展板

市面上有树莓派的电机控制扩展板卖,可以接编码电机,功能还挺丰富,九十多元。

 其他配件

2200mAh 3S锂电池,B3充电器,DC电源线,XT60香蕉公头,6P GH1.25接头线,绑定线等。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汇总(已更新16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