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楼主:
市面上没有使用直接使用树莓派控制的纳姆轮小车,我猜测是因为Linux系统的非实时性,导致没法准确的获取四个轮子的速度,进而无法很好控制小车。

那我就首先啃下这个硬骨头:准确的获取车轮速度。

树莓派电机驱动板中编码电机接口是直接接在树莓派的引脚上的,卖家并没有给出获取编码器值的历程,我来自己探索。

光电编码器原理

买的电机编码器称为霍尔编码器,输出有A相和B相,两相相差90度相位,例如正转和反转的AB相输出波形分别如下图上下部分。

如果以AB相跳变的时刻作为判断触发点,那么一共有8种情况,如下表。

正反转

跳变沿

电平

正转

A上升沿

B低电平

B上升沿

A低电平

A下降沿

B高电平

B下降沿

A低电平

反转

B上升沿

A低电平

A上升沿

B低电平

B下降沿

A高电平

A下降沿

B低电平

树莓派可以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中断,但是在中断中并不能获取到底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的,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读取当前引脚电平,用以判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

编码器转一圈产生15个脉冲,一次脉冲产生4次中断,而电机减速比为34,也就是轮子转一圈产生2040个值。

编码器连接

将编码器连接在电机扩展板的接口1上,对应WPi接口的21和22号引脚,同时,让电机匀速转动起来。

代码测试

编写测试代码,每次中断发生,就判断是正转和反转,正转就输出“+”,反转就输出“-”,文件名“Encoder_Directio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ringPi.h>
long Cnt;
int A_pin=21;
int B_pin=22;
void AInterrupt (void) {
  if(digitalRead (A_pin) ==1){//上升沿
    if(digitalRead (B_pin) ==1){//高电平
      Cnt++;
      printf ("+");
    }else{
      Cnt--;
       printf ("-");
    }
  }else{
    if(digitalRead (B_pin) ==1){//高电平
      Cnt--;
       printf ("-");
    }else{
      Cnt++;
      printf ("+");
    }
  }
  //printf ("%ld\n",Cnt);
}
void BInterrupt (void) {
  if(digitalRead (B_pin) ==1){//上升沿
    if(digitalRead (A_pin) ==1){//高电平
      Cnt--;
       printf ("-");
    }else{
      Cnt++;
      printf ("+");
    }
  }else{
    if(digitalRead (A_pin) ==1){//高电平
      Cnt++;
      printf ("+");
    }else{
      Cnt--;
       printf ("-");
    }
  }
 // printf ("%ld\n",Cnt);
}
int main (void)
{
  wiringPiSetup () ;
  wiringPiISR (A_pin, INT_EDGE_BOTH, &AInterrupt) ;
  wiringPiISR (B_pin, INT_EDGE_BOTH, &BInterrupt) ;
for(;;){
}
  return 0 ;
}

运行结果

        结果中,并不是都是“+”,这说明在判断中发生了错误,错误率大概百分之一,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这应该是由于非实时性导致的。在运行其他的任务导致没有及时响应中断函数。

之后,我也用python编写了外部中断来获取编码器转向的代码,结果真是惨不忍睹,轮子都停止转动了,数据还在不停的刷新,根本没法用,代码详见帖子最下方。

问题

所以使用树莓派来获取编码器的正反转方法失败了。果然是坑呀,那应该怎么做呢?

源码

GitHub:

C++编码器方向判断:

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tree/master/C++/Encoder/Encoder_Direction.c

python编码器计数: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Python/Encoder_Count.py

Gitee:将GitHub链接中github改为gitee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很简洁不错,和以前turbo c编程风格类似。c语言对硬件操作非常好!这个对51芯片来说容易实现的。

网友:
汇总(已更新16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网友:
有意思,等你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