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上实现double型数据的加减乘除问题

楼主:
以前项目上用的加减乘除是采用BCD码的方式计算的(乘除都是用加减做的),但这样感觉既占用了存储空间,效率上也会较低。现在想把它改为数据的乘除来实现,请问这样靠谱吗?单片机选用的是STC8系列的

网友A:
你是用汇编写的吧。用C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汇编写的吧。用C语言就可以了。

嗯,之前用的前人写得,她是用汇编写的。现在想直接用两个double类型的数据乘除,就是想问下目前KeilC51编译器及STC单片机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之前用的前人写得,她是用汇编写的。现在想直接用两个double类型的数据乘除,就是想问下目前KeilC51 ...

大部分C编译器都支持double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