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G0系列开发板测评] 连接TJA1050 CAN通讯模块

楼主:
前段时间忙着汽车ECU的测试项目,今天终于完工。好久没有交作业了,今天拿出开发板测试CAN通信。

直接打开例程《CAN 标准据帧中断接收》。看了文档,提标是100K的通讯速率:

/*----------------------------CAN结构体初始化--------------------------------------*/

//波特率设置= CAN_CLK/(BRP+1)/(TS1_Tq+TS2_Tq+1); 8M/(7+1)/(5+4+1)=100K

CAN_InitStructure.TS1 = FL_CAN_TS1_5Tq;

CAN_InitStructure.TS2 = FL_CAN_TS2_4Tq; //位时序设置

CAN_InitStructure.SJW = FL_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BRP = 7; //波特率预分频

直接编译,通过,拿出前段时间买回来的DAPLink下载器:

识别正确,我买的好象是25块包邮,比JLINK、ST—LINK都要便宜,感觉烧写跟调试速度都很高。

翻开原理图找到CAN接口

顿时眼前一黑,怎么没有CAN收发器呀,这里说说官方,你就差那几块钱吗,为什么不弄个上去,板上可是空了一大块呀。没办法,只得找自己前段时间买回来的TJA1050神器来了。

这可是我花了8块大洋买回来的。

接线如下: TJA1050 FM33LG048

VCC               VCC

TX                     TX

RX                 RX

GND            GND

请上我的CAN分析仪

以为是线不对,交叉了TJA1050的TX RX 也是不行的。

为了排除CAN分析仪是否有问题,我接到我前面测的ECU上面是可以正常读出数据的

今天的测试到此结束,这里给官方提个建议,板上能不能板载CAN收发器,还有官方是不是给出能适配的CAN收发模块!。

网友A:
内部调试用的这两个型号,请参考,vp230或者tja1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调试用的这两个型号,请参考,vp230或者tja1050

我又买了两片TJA1050希望能调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买了两片TJA1050希望能调通!

期待进展:)

网友C:
刚买的,板上不仅没有CAN收发器,还没有RS232,没有烧写器。这个开发板真的是。。没法测试呀,都要自己做各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板上不仅没有CAN收发器,还没有RS232,没有烧写器。这个开发板真的是。。没法测试呀,都要自己做各 ...

希望看到有大佬能测试通过。

网友:
复旦微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