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炸管,最后把电源给炸飞了

楼主:
    昨天做了件很搞笑,其实很逗逼的事。昨天焊了块MOS板,上面很多MOS驱动,然后上电测试,开始工作,全部正常,大概工作了几分钟后MOS炸了,马上分析,硬件电路查找,发现驱动好的,那么是MOS坏了,马上更换,结果边上的MOS又炸了,然后万用表测试,发现驱动好的,就这样来回拆腾了7颗MOS,实在是莫名其妙,然后想会不会这版硬件有问题,马上比对以前工作好的老产品,发现没问题呀,马上比对程序,会不会程序没弄好,也没发现问题,那么好吧,上万用表,上示波器,搞到快凌晨2点了,更牛逼的事情出现了,炸机了,电源着火爆炸了,手也熏黑了,这时才发现测试的时候在线路板的下面放了块板子,是块黑色的,这样子用手摸了下,是块铁板,马上万用表量了下,这铁板导电的。立马整个板子坏的元件全部更换,找了块绝缘垫板,然后测了2个小时,工作都正常。这是不是很搞笑,这是不是很逗逼。

    大佬们来嘲笑我吧。我自己都无语。我都很佩服我自己,虽然工作好多年,还犯下这么逗逼的错误。

网友:
MOS连环炸,这能一直持续下去,心态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电源都炸了,咋没跳闸?

网友:
所有器件”接地“良好

网友:
熬夜熬的。熬得都模糊了。睡足了再干。

网友:
人没事就好,有时是太疲劳了,容易犯错。

网友:
已经有了画面感

网友:
老板看了看,心里暗想:你他娘真是个人才。

网友:
爆炸想起大学在实验室做电子竞赛培训, 老师让对面的哥们做一个面包板放大器电路, 哥们飞好线, 芯片上电, 没多久, LM358芯片爆炸了, 碎块都飞到了我眼镜片上。。。当时吓了好大一跳

网友A:
搞电子也好危险啊

够胆量啊,爆炸了还敢继续搞啊,我都是赶紧叫外援

我初中刚学物理的时候,家里的保险丝烧掉了,

兴高采烈的去换了,感觉自己学的东西终于排上用场了

然后一拉闸,瞬间又烧掉了,猜猜是啥原因,和楼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哈哈

网友:
测试环境太不规范了,怎么还允许测试台上放铁板呢

一般是塑料板或者木板

实在不行放张纸也行

网友:
确实是挺容易出现的场景,不过一般第一次炸了就会检查周围环境了

有了这次经验,估计以后每次上电前都会先确认一下工作环境

网友:
上电以前检查环境这个还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电子也好危险啊 够胆量啊,爆炸了还敢继续搞啊,我都是赶紧叫外援   我初中刚学物理的时候 ...

我都是接跟铜丝,这样就不会烧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接跟铜丝,这样就不会烧了

那样就不叫保险丝了,反而存在更大的隐患了

网友:
7颗,酷暑你知道现在的器件价格吗?小炸50,大炸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接跟铜丝,这样就不会烧了

直接铜丝,万一家里有个电器出问题,其他电器也遭殃

网友:
惊心动魄

网友:
下次注意点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C:
板子下:镊子、元件腿、端接线、屏蔽网......

都经历过,所以每次根据电压级别,一般板子垫泡沫、纸板,

高压的除了垫厚,还需要考虑材料和距离。

有一次我左9KV试验,所有都想到了,就是高压线(有绝缘层)没地方放,就用手拿着,结果,送点瞬间,时空被定格1分钟,全身包括舌头,象被孙悟空按了暂停键......后来真后怕。当时就是绝缘材料不好,安全距离都考虑了,但绝缘皮击穿了(一个瞬间)。按当时的器件估算,估计点击能量在0.5-0.8焦耳之间,因为那个脉冲能打透15mm厚的书,快接近人体能承受的极限了。

网友:
看来对于测试的环境还是需要有一个规范的,不仅仅在于有一个文件,主要是要落实到操作者的行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板子下:镊子、元件腿、端接线、屏蔽网...... 都经历过,所以每次根据电压级别,一般板子垫泡沫、纸板, ...

尚能清楚的意识到“包括舌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下:镊子、元件腿、端接线、屏蔽网...... 都经历过,所以每次根据电压级别,一般板子垫泡沫、纸板, ...

真够惊险的,9KV,想想就觉得危险。

网友:
放在铁板上测试,真是“踢”到铁板了

网友:
我也干过类似的事,不过没炸电源。

网友:
有时候最复杂的故障确实最简单的原因,现实就是那么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尚能清楚的意识到“包括舌头”

因为喊不出声音,舌头僵硬了,手臂和身体所有肌肉都处于“静止”状态,但思维很清晰,知道子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