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测评】-准备工作

楼主:
        接到EEWORLD工作人员的通知获得了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的测评资格,沟通后很快就发出来了,在等待期间先把准备工作做一下,了解一下EC-01F-Kit开发板的结构和引脚分布,为后面的功能实现进行前期准备。

        本人测试过多种NB-IOT的模组,模组的功能实现基本都是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来实现模组的控制和网络注册等功能。

        我们首先下载有关EC-01F-Kit开发板的相关数据资料,可在活动界面获得:

        首先看一下开发板的规格书,获取第一手有关开发板的信息。NB-IOT的模组都宣称是低功耗,EC-01F宣称超低功耗,我关注的点是数据传输时的联网电流最大值,某远需要电流最大值500mA电流的支持,EC-01F最大功耗240mA很有竞争力,500mA的LDO还是比较少的或者性价比不高。

        开发板的按键和指示灯对于模组状态非常有重要,是功能指示的重要手段:

        规格书中发现有关EC-01F的开发板有两个版本EC-01F-Kit_V2.0开发板和EC-01F-Kit_V1.0开发板,具体实物是哪个版本还得收到再见分晓。不过得到了一个信息,输入电流还是需要大于500mA,看来还是天线占据了上风(我就要这么大峰值电流)。来看一下两个版本的区别:

2.0版本支持Micro-USB 口和TX1、RX1 可同时使用进行通讯,而1.0版本想使用TX1 和RX1 排针进行通讯及烧录需要去掉串口芯片。

        接下来就要重点了解一下开发板的引脚了,这才是关键:

        我们要重点了解一下这些引脚的作用,通过EC616S芯片数据手册和EC-01F开发板原理图了解到,1脚和14脚是电地,5脚和6脚是SWD模式下载口,两路串口?通过原理图发现和USB共用的串口是2脚和3脚,另一路串口需要测试是否可以正常通信,其他引脚待开发。有的模组是需要唤醒的,不过开发板上是通过按键控制复位和唤醒,并没有扩展出来,所以在测评过程中需要观察是否需要这些引脚的自动控制。

        观察开发板原理图,SIM卡座与模组的连接只通过一个22R的电阻串联的,是否有必要加上33pf提高一下抗干扰呢?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下ESD保护呢?有待完善!静等开发板!

网友A: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楼主先预习一下资料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顶一下楼主。

楼主说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下ESD保护呢?---芯片自带ESD保护了。一般场合就不需要单独加了。

网友:
还有就是发射瞬态电流一般都差不多,一般比的是待机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楼主先预习一下资料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顶一下楼主。 楼主说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下 ...

这块的ESD防护是SIM卡的,模组一般都是带防护的,可是SIM卡的芯片是不带的

网友B:
哇,这就开始内卷了呀

网友A:
不知道模组内有没有 SIM卡ESD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模组内有没有 SIM卡ESD保护管。

这就不太清楚了,没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这就开始内卷了呀

不算内卷,只不过是对不同模组的外设不同情况进行一下分析,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