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蜂鸣器的发声机制是什么呢?如何选择声音元件?

楼主:
压电声音元件,一般称为压电蜂鸣器,是用于产生警报、电子声音的产品,扮演设备向人传递信号的角色,被广泛用于家电、消费类产品等民生用设备以及汽车、工业设备。

压电蜂鸣器的发声机制是什么呢?如何选择声音元件?这里为你一一介绍 !

认识“声音”

声音就是空气的振动,例如报警器、火灾警报器、闹钟等空气振动(音源)引起气压变化(声波),传递到耳朵,引起鼓膜振动,从而作为声音被人所识别。

传递声音振动时产生的空气压力称为声压。声压有密有疏,这种变化在1秒钟内重复的次数成为频率。

通常说的声音响度就是声压级,而音高就是指频率。

一般将人能听到的最小限度的声音响度作为0dB(20μPa),是声压的基准。村田的声音元件大概在70~90dB(10cm处)。

但是,如果离声源距离较远,声音也会变小。所以,要产品满足一定的声压规定,需确定与声源的距离和需要的声压。

人耳能听到“声音”的频带(可听频率范围),一般是“20Hz~20,000Hz”。其中,“2kHz~4kHz”区域的声音能最有效的被听到,所以声音元件使用“2kHz~4kHz”的情况较多。

声音元件的种类

人们可能已经意识不到,其实常使用的声音元件中很多是机械式的,也就是对声源施加机械冲击而产生声音的方式,比如自行车车铃等;电子式声音元件,则是通过施加电压、电流等电气信号使声源产生振动的方式。

而压电声音元件,因为具有耗电小,驱动容易,结构简单可靠,重量轻而且容易薄型化,在现代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种设备仪器中得到越来越广泛地使用。

压电声音元件结构和原理

压电声音元件一定需要放入压电振动板。这是由已形成电极的压电陶瓷与黄铜、镍等金属板粘合而成的简单构造。

向压电振动板施加电压(下图),压电陶瓷会拉升,但粘合的金属板不会伸缩而是弯曲(a)。施以反向电压,就会向相反方向弯曲(b)。

输入电压方向相互变化的信号,就会反复出现(a)和(b)的交替状态,产生声波(c)。

压电声音元件通常都有外壳(下图),其作用不仅是保护,主要是因为外壳的共鸣效果,能让元件发出较大的声音。

基于共鸣效果,当振动板共振频率fo与外壳内的共鸣频率fcav接近的话,声压可以增大10~20dB(下图)。

  • fo(共振频率),振动板最有效的振动频率。
  • fcav(共鸣频率), 外壳内的共鸣频率是由外壳尺寸、发声孔的尺寸所决定的。

压电声音元件的驱动电路有他励振式电路与自励振式电路。

他励振式电路

微型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他励振式成为主流(上图)。其中IC等外部信号输入,驱动出声。发声频率是外部信号源频率。

自励振式电路

自励振式是元件与晶体管、电阻共同构成振荡电路,施加直流电压引发振动并出声。此时,发声频率是振动板共振频率。比如,村田的PKB系列就是内置晶体管、电阻。

压电声音元件种类细分

村田声音元件(蜂鸣器)阵容

- 压电振动板 -

电端子与黄铜、镍等金属板粘合而成。使用方法有以下2种,相对的电极形状也会有差异。

  • 他励振型(依据外部信号振动发出声音)→ 整体电极
  • 自励振型(施加一定的电压后自体产生振动发出声音)→ 分割电极(有反馈电极)

- 压电扩音器 -

压电振动板与塑料外壳(共鸣器)相结合。有他励振型与自励振型2种。

- 压电蜂鸣器 -

压电蜂鸣器的塑料外壳中内置振荡电路。只要施加直流电源(例如干电池)就能发出声音。

选择村田SMD扩音器的6个理由

新设计的设备仪器中,SMD表面贴装型声音元件得到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而村田的SMD压电蜂鸣器在业内备受好评,其中有六大原因。

小型·薄型

与本公司的插脚型产品相比,村田SMD型压电蜂鸣器的厚度约薄70%,非常适合于在小型可穿戴的医疗设备中使用。

低消耗电流

低功耗令电池持久耐用。一般的电磁蜂鸣器大约需要20毫安的电流,而压电蜂鸣器的电流消耗大概在0.3至0.5毫安。

高音压(大音量)

村田的SMD压电蜂鸣器虽然体积小巧,却性能卓越,能实现业界超大级的音量。而且无须繁琐的音响设计,只需要安装在器械上就能发出足够大的声响。比如PKMCS1818E20A0-R1,能实现100dB(Typ, @2kHz、+12Vo-p方形波、10cm)。

简单组装

村田的SMD型蜂鸣器都是最终成品,不需要复杂的振动板/外壳设计。在组装工艺中使用表面贴装型器件可以省去波峰焊工艺。

回流焊前后特性变化小

如上图所示,热负载产生的音压降低效应极低,可放心进行组装和使用。

高可靠、 安全放心

运用至今为止积累的设计制造技术,村田的SMD压电蜂鸣器满足严格的可靠性条件,产品已在医疗领域内得到众多客户的广泛使用。

而村田车用级SMD声音元件/蜂鸣器,能够保证严格的可靠性条件(相当于AEC-Q200),应用范围包括 ETC,电动滑门,行驶记录仪,RKE应答,以及系安全带、指示灯灭、倒车档、停车辅助、车道保持、各种报警/键触摸等声音提示。

>>>快快来村田官方旗舰店选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