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文件制作烧录

楼主:
我想实现远程烧录,不想给源代码,请问28027想烧录程序的话工程文件是否可以制作类似HEX文件那种单个文件,然后直接进行烧录?具体步骤是什么样子的?CCS可以实现吗?

生成.out后怎么烧录啊?

网友A:
可以用ccs直接生成 .out文件

还可以另外装换为HEX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cs直接生成 .out文件 还可以另外装换为HEX文件

请问生成.out文件后怎么烧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生成.out文件后怎么烧录啊?

专门烧写28027的话

软硬件都需要

软件TI的CCS和硬件官方或第三方的仿真器

网友:
TI的DSP在这方面似乎支持的资料不够多。AVR在这方面的支持就很好。DataSheet上直接有说明。

网友:
TI的C2000系列在实现升级有很多种,可以使用串口、CAN、Flash、内部ROM等,这些升级的方式必须要硬件配置才可以,官方都有相应的例程。可以下载controlSUITE 进行了解,还可以查看相应的数据手册BOOT一节进行仔细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