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体脂检测、高频射频电路、或者超声波检测都选择用正弦波,而不是三角波、...

楼主:
我们看到体脂检测、高频射频电路、或者超声波检测都选择用正弦波,而不是三角波、方波或者锯齿

波?是从哪些因素考虑的?

网友A:
正弦波是模拟信号

方便调制和解调

另外,正弦波是基波,倍频干扰小,EMC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是模拟信号 方便调制和解调 另外,正弦波是基波,倍频干扰小,EMC性能好

方波属于基波不?倍频干扰小和EMC性能好是因为正弦波什么特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是模拟信号 方便调制和解调 另外,正弦波是基波,倍频干扰小,EMC性能好

其他的波形难道不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