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chDog看门狗在RTOS中如何使用?

楼主: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看门狗,看门狗的主要作用是系统死机不能进行喂狗,当看门狗定时器到指定时间会将系统强制复位,这样可以防止系统死机后变成板砖。在RTOS中该如何使用看门狗?一般情况下会开一个任务进行喂狗,当系统卡死,喂狗任务不运行,看门狗定时器到时间系统复位,看似没什么问题。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想要监视其他任务运行情况,如果情况不妙,进行系统复位,如果采用上面的方法,当其他任务卡住了(运行的有问题),但是喂狗任务任然运行,系统并不会进行重启,那么想要监视多个任务是否卡死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用看门狗?

网友A:
看门狗是用来监控系统层面的死机的,不是用来监控任务死机。

因为如果系统死机了,比如跳到某个异常的死循环,除了看门狗硬件复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检测并恢复/跳出这种状态。

如果系统没死,但是某个任务死了,你可以用一个专用的监控任务来监控所有其他业务任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是用来监控系统层面的死机的,不是用来监控任务死机。 因为如果系统死机了,比如跳到某个异常的死 ...

那这个专门监测任务要怎么实现?要监测任务感觉会比较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专门监测任务要怎么实现?要监测任务感觉会比较繁琐。

想稳定就不要怕繁琐,要么就提高测试和编程设计能力尽力减少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