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柏V10RGB幻彩背光游戏鼠标硬垫拆解评测】先拆为敬

楼主:
1. 概述

    基于无线充电的应用和开发现在进入成熟期,对应的方案可以应用再非常多的场景。这次拆解的就是和鼠标垫结合的场景。经过初步拆解,其实更多的核心是无线充电器。这个过程需要结合无线充电协议和电磁耦合的基础理论。

先看一个以前拆解的应用在充电宝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的模块,包括2个无线充电线圈,1个可充电电池,具体实现不在此详解。

   拆解雷柏V10RGB幻彩背光游戏鼠标硬垫具体参数和效果可以在某东上搞定,看着还是挺高大上的,不过,拆完后大家就有体验了。

不过,比较某大牌的神奇说明,就知道这个还是一个良心价格。不怕货比货就怕拆拆拆。具体使用也很简单,就是放到指定位置就可以开始充电,还能提示移动到线圈正对中的位置提高效率。另外的灯光控制看着很炫,不过设计简单而又巧妙,和充电的功能是独立的一块PCB。

2. 从收货开始

连上鼠标,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较厚。拆开后就知道,这个厚度是由充电线圈决定的。

3. 开拆

从反面的乳胶垫开始,拆解非常友好,采用大面积的点状双面胶,稳定可靠。只需要揭开一部分就揭晓整个答案。

一图胜千言,都不用再解释了。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再周边构造幻影彩灯效果呢,这里设计还是很巧妙的,注意周边白色的条形标记,其实百思得其解后,感觉还是不错的。

另外完全取下来需要从正面拆,为什么,在拆的时候不清楚,拆完后就明白了。这里需要形成完整的平面支撑,那么就要充分利用PCB更平的一面面向开孔,有焊接元件的面向亚克力板,避免凹凸不平。

正面拆起来相对难一些,不过也很友好,用信用卡片轻轻边移动边揭开,显示触摸按键的PCB裸铜区域就显示出来,整个是平的。

同时揭开硅胶的另一面,就可以沿着一个槽整体取出,

放大再坎坎,

取出来,

取出来后正反方向都摆在近似的位置,答案就更清楚了。在京东客服下有差评说只有若干位置可以充电,体验不好,那么其实正常,就是这么设计的。

4 一些关键点

首先仔细分析照明驱动板

其中使用了FMD-B1DYKME,

这个驱动水平发光的RGB三色灯向周围有序控制发光,在编译呈45的漫反射面上散射,其中底部的白色条能再次反射并避免光沿着底盘露出,是充分利用了光学特性的设计,避免在周围再引线并固定LED灯。

天线是带底面磁体的,非常脆,在拆解的过程中以为强度够大,不小心搞碎了一个。最早出现的无线充电线圈是空心的,增加磁体后提高了能量密度,但是也增加了损耗。

无线充电部分的控制芯片和功率芯片如下

网上搜了一下,相关搜索有GPM8F8008C15W无线充凌通方案,但是没有找到这款芯片,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无线充电芯片,应该还有比较多的综合功能。

拆解完毕,整个设计的完整性好,也很容易还原,从设计看,核心还是需要外接电源的无线充电,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单独的系统,可以用在不同的系统,如自动充电机器人等。不过,加上鼠标垫可以提高应用场景丰富度,也是一个比较机智的商业选择。

网友:
提供一个GPM8F8008C15W 原理图资料

网友A:
照明驱动板为什么要放在中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明驱动板为什么要放在中间?

LED水平发光,在边缘折射散射。所以在中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水平发光,在边缘折射散射。所以在中间

原来利用这个原理,我一开始以为会是灯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利用这个原理,我一开始以为会是灯带呢。

所以说设计很巧妙,用光学原理很简单就实现了灯带的功能。最主要是省了很多成本,这么大的一圈灯带需要多少个串联级联的WS控制器啊,但是效果也确实不错。

但对厂家来说是标准设计。一拆解千愁。

那个照明控制板也搞下来了,更炫,是标准产品,没有在产品目录里的,但是看来出货量很大。就是一个多路逻辑移位控制器,两路控制信号分别控制模式和亮度,实现呼吸灯,单向移位灯,色彩变换功能,虽然少了自定义的快感,但是糊弄大众消费者还是满够的,至少个人感觉就不错,可以称得上是炫彩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设计很巧妙,用光学原理很简单就实现了灯带的功能。最主要是省了很多成本,这么大的一圈灯带需要多 ...

分析的很到位呀!成本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