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测评】开箱

楼主:
1. 收货

安信可的射频NB-IoT开发板按时到达。同时提供了移动数据卡和天线,这种数据卡是联网就开始激活计算流量。

反面的SIM卡槽打开

把SIM卡放入并卡紧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2. 这个开发板的连接图如下,

具体引脚和引出功能都比较清楚地列在上面了。主要是2个串口和一个SWO,因为这个模块已经高度集成,是用AT指令控制,所以这些引脚足够了。

3. 参数

这个开发板以EC-01F模块为核心的一款 NB 模组。其中 NB 部分采用的主芯片方案为 EC616S,该 芯片具备超高集成度的 NB-IoT SoC、支持超低功耗、完全支持 3GPP Rel14 NB-IoT 标准,是上海移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EC616S 具有以下特点:

 集成射频收发机,PA,射频滤波器,天线开关以及电源管理

 各种无线环境下优异的通信性能和稳定性

 各种模式下(PSM,DRX,eDRX,连接态)优异的功耗表现

 特有的 MCU 模式,提供更低的工作电流以及更短的醒来时间

这里还包括了一个辅助ADC不过在这里没有引出。

芯片是Cortex-M3,支持 MPU,可配置 CPU 频率,最高 204MHz ,包括4MB 芯片内 NOR flash和272KB 晶圆内 SRAM,分为 256KB 和 16KB 两块,天生就是专为通信栈留了这么大的内存。

在芯片级还支持4个ADC通道,在模块只引出ADC4一路,其他的都用于电压,温度和模拟信号了,这一路是可以用户自定义使用了。

板上的供电设计也提了提示,

推荐 3.3V-4.5V 电压,峰值 500mA 以上电流,DC-DC 供电电路建议预留动态响应电容的位置,可以在负载变化较大时,优化输出纹 波;3.3V-4.5V 电源接口建议增加 ESD 器件。

4 后续计划上电测试并启动项目的开发。

网友:
带了一张NB卡,还是很贴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