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增益AGC电路

楼主:
自动增益AGC电路,如果模拟前端AFE或者MCU自带的OP有这个功能,就不用担心OP饱和失真或者说没满量程这个顾虑?不需要考虑放大电阻的取值?会动态自动的将信号放大到电源轨附近?一般地,会将信号放大到接近电源轨附近。如果太小将不利于AD转换?

网友A:
AGC电路只是输出限幅装置的一种

是用线性放大和压缩放大对输出信号进行调整,

在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较大时,能使输出信号幅度稳定不变或限制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变化

模拟前端AFE有这样的电路,而楼主所述的MCU所谓带OP功能,是哪个型号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C电路只是输出限幅装置的一种 是用线性放大和压缩放大对输出信号进行调整, 在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较 ...

很多合泰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