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6915的反向接地,正向接双极性信号,最后输出结果是什么样

楼主:
大哥们帮忙看看,模电没学好,有点模糊

网友:
『最后输出结果是什么样』

结果是输入的双极性信号同相放大若干倍。

网友:
估计没有结果

为什么要反向接地

网友:
如果电路(比例放大器接法)及周边元件参数都正确,且输入的差分信号幅值适当,那么输出将得到一个与输入同相的放大后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