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两个霍尔的直流无刷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
最近公司仿制一台洗衣机,三相两个霍尔。

感觉用检测霍尔的方式换相根本不可能。

只能用检测反电动势。那么这两个霍尔起什么作用呢?

大神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三相两个霍尔驱动直流电机,新技术?

霍尔是指传感器,
对于驱动电机,霍耳传感器是用来检测无刷直流电机的换相位置,

那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是3 个霍耳传感器将6 个换相位置检测出来

两个霍尔?需要解密

网友A:
如果是用FOC控制,三个霍尔和两个几乎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FOC控制,三个霍尔和两个几乎一样的。

奥,谢谢!

网友:
感觉用检测霍尔的方式换相根本不可能。

只能用检测反电动势。那么这两个霍尔起什么作用呢?

大神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正常需要霍尔的信号换相的,霍尔要三个,也可以不要霍尔,检测反电动势进行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