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识图人工智能视觉传感器上手体验。

楼主:
今天收到在论坛申请试用的一款叫 二哈识图人工智能视觉传感器的模块,根据网页教程简单上手体验了一把这个摄像头视觉识别模块,总体来说对用户二次开发很友好非常方便。板卡综合了底层复杂的摄像头识别算法和繁琐的公式运算只通过两个按键就可以轻松设定需要识别的图形和物体。模块板载一个串口和IIC的通信接口,可以通过IIC与单片机微控制器进行通信或者直接和上位机助手通过串口通信就可以实现数据传输。首先手动设置需要识别的物体颜色人脸或者循迹线等需要识别的标志物,然后单片机或者串口助手就可以通过板卡返回来的数据进行识别然后进行下一步指令操作。此板卡使用方便快捷对于会使用单片机和串口功能的开发者而已可以非常容易上手这款 二哈识图人工智能视觉传感器。

网友A:
单片机或者串口助手就可以通过板卡返回来的数据进行识别然后进行下一步指令操作

单片机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或者串口助手就可以通过板卡返回来的数据进行识别然后进行下一步指令操作 单片机在哪个位置?

单片机是另外的主控制器。这个二哈就是外部传感器。通过串口通信协议单片机就可以读取这个二哈视觉传感器发给单片机的数据,从中判断是否识别到设定的物体。后续我在发个帖子专门介绍一下二哈和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和控制。

网友B:
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图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图像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44y1a7ib?spm_id_from=333.851.dynamic.content.click我上传到B站一个视频演示识别人脸的。这个传感器非常方便上电打开直接通过按键可以选择识别物体,人脸,颜色都可以选择。

网友:
这名字很中二

网友C:
这个关键在于识别算法吧?能识别个人行为吗?比如走路姿势, 神态,再高级一点识别个体是否带有违法威胁行为?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关键在于识别算法吧?能识别个人行为吗?比如走路姿势, 神态,再高级一点识别个体是否带有违法威胁行 ...

不行,这个二哈识图是属于学习类的少儿编程式传感器,做一些简单人脸轮廓识别还可以,做不到你说的那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