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5654智能语音开发板(玄铁803)测评 - 1.搭建编译环境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给我这机会进行CB5654的开发测评,收到板子快两个星期,现在才有时间进行测评,再次感谢EEWORLD的包容。收到包装是很有很有惊喜的,包装得很好,每个部件都有海绵隔离摆放。然而还是敌不过双十一的快递小哥的热情对待。有靠外面的两个脚还是歪了点。希望之后测评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D

CB5654 快速上手手册的指示是非常有指引性的,上电和环境编译都能很好的指引到,但是到语音固件烧录时我就出现不一样的的结果。

网友:
DebugServer/JTAG/CKLink连接失败,可能有多种原因,建议您按照如下方法排查问题:

1、点击Debug Server上面的连接按钮,检查CKLink上面的JTAG指示灯是否有闪烁?

2、第一步,如果没有闪烁,说明电脑端和CKLink连接有问题,请按照如下方法检查:

  • 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 -> 【通用串行设备总线】,是否能看到设备【CKLink-Lite】?如果看不到,或者显示问号,表示CKLink驱动安装不成功,请重新安装CKLink驱动
  • 如果依然看不到设备,右键设备属性->【详细信息】->【设备实例路径】,是否能看到VID/PID?如果全部显示0000,说明设备连接有问题,请尝试更换USB线/USB接口。如果用了USB hub,把USB hub拿掉,直接连电脑的USB口

3、如果CKLink的JTAG指示灯闪烁,最后显示为绿灯,说明电脑和CKLink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4、检查CKLink和开发设备的连接是否成功?尝试重新插拔连接线(例如杜邦线)之后,再次尝试;

5、一个设备,只能打开一个Debug Server客户端。点击桌面右下角,检查是否打开了多个Debug Server客户端

6、如果运行多个Debug Server连接多个设备,保证每个Debug Server端口号唯一。可以在Debug Server的【Setting】->【Socket Setting】里面设置端口号

7、设备只有处于正常上电模式才能连接Debug Server;检查设备是否已经正常启动,不要在关机或低功耗模式。

更多的解决办法说明,可以参照《C-Sky Debugger Server User Guide》的第11章,这是具体网址https://occ-oss-prod.oss-cn-hangzhou.aliyuncs.com/resource/1355977/1588909480730/C-Sky+Debugger+Server+User+Guide_v5.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