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柏V10RGB幻彩背光游戏鼠标硬垫拆解评测--硬件拆解

楼主:
今天在进行硬件拆解之前先简单地测试下无线充电功能,首先按下图所示进行顺序连接:DC电源---无线充电鼠标垫---接收感应板---电子负载。

   在测试连接后需要将接收感应板的线圈正对着无线充电鼠标垫的充电区域,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输入电压5.31VDC,输入电流0.778 A,输出5.2399VDC 输出电流0.4 A,输入功率为4.13W,输出功率为2.1W,效率为50.75%,这里主要是测试充电功能,因为接收感应板的瓦数偏小,与无线充电鼠标垫的瓦数不是很匹配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地进行测试功能。

  接下来就是进行拆解了,从外观上看,应该是三层结构,上下两面是黑色胶片,中间为加强度的电路板,这个是拆解之前的看法,具体的结构还得看下面的图片来证实。

3为无线鼠标垫从正面拆开后的图,鼠标垫的正面是黑色偏硬片胶,此片胶有一定的硬度,容易拆裂,表面为看上去类似磨砂表面,但实际用手去触摸还是很光滑的,黑色片胶粘在双面胶上(图中A所示)。中间一层为类似亚克力材质(图中B所示,具体的材质有待进一点确认)的透明板,此层也鼠标垫的支撑结构。中间层的板里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图案花纱,这种挺好看的,不知道是有工艺方面的功能还是纯粹为了美观。这一层嵌入了无线充电的电路板,也是此无线充电鼠标垫的核心所在。

  中间层还有LED,如图4中电路板四周布有12RGB LED,用于显示几种颜色。

        这里也简单地说下无线充电的原理,其原理是电磁感应。直流电源经过USB 接口接入,经过中间的电源管理芯片逆变成高频交流电给初级绕组,经过与次级绕组进行耦合来传递能量。次级线圈得到能量再以过电源管理芯片转换成所需的电压电流给用户供电。图3D所示区域为初级线圈, C区域为电源管理转换模块。下图将电路模块进行放大,来找主要IC,但从表面的丝印去网络上查,暂时查不到,所以具体的电路原理图这里暂不列出。

        从图4-5中可能很清晰地看到PCB布板还是很有规则的,元器件错错落有致,既美观又不失规则,此电路结构比较简洁,一般情况是由主IC的集成度比较高,节省了一些外围电路。元器件全部为贴片,贴片加工工也做得不错,元器件的管脚焊接得很饱满。

  此产品具有10W大功率无线充电能力,支持多设备无线快充,支持国际Qi无线充电标准协议的设备-鼠标,手机等,可不用拆下手机壳即可充电。10W/7.5W/5W三档输出功率,根据设备自动匹配。

      下图是底部的最后一层拆解,底面采用防滑硅胶颗料设计,增大摩力,即使游戏时激烈的移动鼠标,也能保持平稳地停留在桌面。它是由一层软胶片加双面胶构成如图中的A方位。

         到此就将雷柏V10RGB幻彩背光游戏鼠标硬垫的物理结构全部拆解完成,其中的无线充电电路是此产品的重要组成部份,再加外观的美化计与材料的用法还是很有特色的。经过拆解发现结构不复杂,个人觉得此产品在材料和工艺上还是做得很到位的,产品既美观又很实用。

网友A:
C区域为电源管理转换模块

外观看充电区域之外好像没有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区域为电源管理转换模块 外观看充电区域之外好像没有标识

是的,充电主要通过D区域的线圈将能量耦合到用电负载。

网友B:
初步看,做过还不错。在就等着看电路分析了

网友C:
不错, 设备够专业,图少了点,为什么不取消鼠标垫呢,任意平坦桌面不是更好?

网友D:
效率为50%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E:
如果鼠标放不到充电位置,估计半天充不上

网友F:
现在打个游戏也这么好的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率为50%是不是偏低了?

是在2.1W的情况下测的数据,一般在恒定频率的IC,轻载时效率都比较低。而且还有LED灯的功耗也包括里面。所以实际应该这个更高些,这是个人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打个游戏也这么好的装备?

呵呵,专业玩家的装备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鼠标放不到充电位置,估计半天充不上

嗯,面板上有标识,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设备够专业,图少了点,为什么不取消鼠标垫呢,任意平坦桌面不是更好?

嗯,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做过还不错。在就等着看电路分析了

嗯,我先找下IC的PDF资料。

网友:
想到了我那三个吃灰的无线充电器,当年抢了好几次才抢到的,也就尝个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