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分立器件

楼主:
各位,既然mosfet的ciss,coss,crss就可以反映分立器件的开通关断性能,为什么规格书中还需要coer与cotr这两项呢?

网友A:
COTR和COER两者本身都是电压的函数,不是真实测量值,是计算积分出来的

额定VDS的80%的等效值
属于测量非线性的指标
是MOS管的动态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TR和COER两者本身都是电压的函数,不是真实测量值,是计算积分出来的 额定VDS的80%的等效值 属于测量 ...

有什么用,可以计算电路中什么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