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硬件仿真使用sprintf得到的结果把小数点的0x2E给搞成0x00了

楼主:
编程环境用的KEIL514,芯片用的STM32F407VG,

使用sprintf 把浮点数据转换为字符型数据时,用的%2.2f,结果小数点转换错误,比如10.20应该转换为0x31 0x30 0x2E 0x32 0x30,但实际硬件仿真观察得到的是0x31 0x30 0x00 0x32 0x30。

但是我同样这段代码软件仿真(407不能硬件仿真,换的103)时发现转换的都是对的。

为啥呢??怎么解决,请高人指点,难道后面再for查找0x00再手动替换成0x2E?这办法有点笨。。。

代码如下:

sprintf(SEN_Message,"{\"设备ID\":\"%09d\",\"设备类型\":\"采集终端\",\"设备密码\":\"9999\",\"分站模式\":\"%s\",\
        \"传1数据\":\"%2.2f\",\"传1报警值\":\"%2.2f\",\"传1状态\":\"%s\",\"传1类型\":\"%s\"\
        \"传2数据\":\"%2.2f\",\"传2报警值\":\"%2.2f\",\"传2状态\":\"%s\",\"传2类型\":\"%s\"\
        \"传3数据\":\"%2.2f\",\"传3报警值\":\"%2.2f\",\"传3状态\":\"%s\",\"传3类型\":\"%s\"\
        \"传4数据\":\"%2.2f\",\"传4报警值\":\"%2.2f\",\"传4状态\":\"%s\",\"传4类型\":\"%s\"\
        \"传5数据\":\"%2.2f\",\"传5报警值\":\"%2.2f\",\"传5状态\":\"%s\",\"传5类型\":\"%s\"\
        \"传6数据\":\"%2.2f\",\"传6报警值\":\"%2.2f\",\"传6状态\":\"%s\",\"传6类型\":\"%s\"\
        \"传7数据\":\"%2.2f\",\"传7报警值\":\"%2.2f\",\"传7状态\":\"%s\",\"传7类型\":\"%s\"\
        \"传8数据\":\"%2.2f\",\"传8报警值\":\"%2.2f\",\"传8状态\":\"%s\",\"传8类型\":\"%s\"\
        \"传9数据\":\"%2.2f\",\"传9报警值\":\"%2.2f\",\"传9状态\":\"%s\",\"传9类型\":\"%s\"\
        \"传10数据\":\"%2.2f\",\"传10报警值\":\"%2.2f\",\"传10状态\":\"%s\",\"传10类型\":\"%s\"\
        \"传11数据\":\"%2.2f\",\"传11报警值\":\"%2.2f\",\"传11状态\":\"%s\",\"传11类型\":\"%s\"\
        \"传12数据\":\"%2.2f\",\"传12报警值\":\"%2.2f\",\"传12状态\":\"%s\",\"传12类型\":\"%s\"\
        \"传13数据\":\"%2.2f\",\"传13报警值\":\"%2.2f\",\"传13状态\":\"%s\",\"传13类型\":\"%s\"\
        \"传14数据\":\"%2.2f\",\"传14报警值\":\"%2.2f\",\"传14状态\":\"%s\",\"传14类型\":\"%s\"\
        \"开关1状态\":\"%s\",\
        \"开关2状态\":\"%s\",\
        \"开关3状态\":\"%s\",\
        \"开关4状态\":\"%s\",\
        \"开关5状态\":\"%s\",\
        \"开关6状态\":\"%s\",\
        \"开关7状态\":\"%s\",\
        \"开关8状态\":\"%s\",\
        }",
        device_id,  sub_mode_temp,
        Sen_data[0].f_data,  Sen_alarm_Current[0].f_data,  Sen_State_temp[0],Sen_Type_temp[0],
        Sen_data[1].f_data,  Sen_alarm_Current[1].f_data,  Sen_State_temp[1],Sen_Type_temp[1],
        Sen_data[2].f_data,  Sen_alarm_Current[2].f_data,  Sen_State_temp[2],Sen_Type_temp[2],
        Sen_data[3].f_data,  Sen_alarm_Current[3].f_data,  Sen_State_temp[3],Sen_Type_temp[3],
        Sen_data[4].f_data,  Sen_alarm_Current[4].f_data,  Sen_State_temp[4],Sen_Type_temp[4],
        Sen_data[5].f_data,  Sen_alarm_Current[5].f_data,  Sen_State_temp[5],Sen_Type_temp[5],
        Sen_data[6].f_data,  Sen_alarm_Current[6].f_data,  Sen_State_temp[6],Sen_Type_temp[6],
        Sen_data[7].f_data,  Sen_alarm_Current[7].f_data,  Sen_State_temp[7],Sen_Type_temp[7],
        Sen_data[8].f_data,  Sen_alarm_Current[8].f_data,  Sen_State_temp[8],Sen_Type_temp[8],
        Sen_data[9].f_data,  Sen_alarm_Current[9].f_data,  Sen_State_temp[9],Sen_Type_temp[9],
        Sen_data[10].f_data,  Sen_alarm_Current[10].f_data,  Sen_State_temp[10],Sen_Type_temp[10],
        Sen_data[11].f_data,  Sen_alarm_Current[11].f_data,  Sen_State_temp[11],Sen_Type_temp[11],
        Sen_data[12].f_data,  Sen_alarm_Current[12].f_data,  Sen_State_temp[12],Sen_Type_temp[12],
        Sen_data[13].f_data,  Sen_alarm_Current[13].f_data,  Sen_State_temp[13],Sen_Type_temp[13],
        Sen_State_temp[0],    Sen_State_temp[1], Sen_State_temp[2], Sen_State_temp[3],
        Sen_State_temp[4],  Sen_State_temp[5], Sen_State_temp[6], Sen_State_temp[7]
    );

网友A:
两个代码都勾选了【Use MicorLIB】?

网友:
%2.2f应该是错误的,你试试 %5.2f 或者 %.2f 看看啥结果?

网友:
x.x 应该前面的比后面的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代码都勾选了【Use MicorLI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勾选了Use MicorLIB就可以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