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电设置为低电平,复位瞬间有高电平的毛刺吗

楼主:
stm32上电设置为低电平,复位瞬间有高电平的毛刺吗

谢谢!

网友:
如果担心,可以下拉,也可在输出管脚加磁珠,或电感,

网友:
上电一瞬间,引脚大概有几十毫秒的不确定状态,如果要求比较高,最好接一个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