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FPGA逻辑分析仪功能使用

楼主:
在上一个跑马灯工程里的Design选项卡的空白处点右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8701-1-1.html

新建一个gao文件

选择默认设置

确定文件名

完成GAO文件创建

按照下列顺序把cnt添加到Tirger Port0

勾选M0,在Expressions里的空白处点右键选add

计算器里点M0,然后确定

双击M0,On Trigger Port里选Trigger Port0,右边数据默认,意思是在cnt为0时触发

切换到Capture Options选项卡,按步骤添选择时钟总线

设置存储尝试,再添加要监测的线路

综合时因为要测量的总线位数*存储深度大于BSRAM的容量,需要删除不用的总线,或者把尝试调小点

布局布线后点逻辑分析仪图村,选择在逻辑分析仪界面下载,然后点下载programm按钮完成下载

点Start按钮实现数据采集

 通过上述步骤就可以实现内部线路的逻辑分析,如果把相应的引脚设置成输入,把它们接到要分析的外部线路的还可以把这个开发板当成一个真正的逻辑分析仪。除了存储深度限制分析外部线路也非常方便。

网友:
挺方便,一板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