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做一个模型用的磁控灯过程遇到点困难,想请教一下大佬帮忙。

楼主:
本人在做一个模型用的磁控灯过程遇到点困难,想请教一下大佬帮忙。如图所示,通过一个6207的霍尔开关,和一个闪烁ic链接的控制电路,两个ic都是sot23封装,通过磁铁触发霍尔开关达到切换led长亮--闪烁--快闪--灭的功能。以下是霍尔开关和闪烁ic的原理图。最后是个人理解画的电路图,不确定电路图对不对,求大佬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最后画的这个电路是不对的,CC6207输出是高电平有效,而TR需要低电平触发,所以6207的VOUT,连接一个电阻(大约10K)然后连接一个NPN三极管,(比如9013) 三极管在连接TR 管脚就应该可以了。

你这个电路是错的一上电就应该烧62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画的这个电路是不对的,CC6207输出是高电平有效,而TR需要低电平触发,所以6207的VOUT,连接一个电阻 ...

实际电压是3v电压。。应该不会烧。。主要是我0基础,不大会设计电路。。我不确定这个电路是不是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