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D-YA15XC-T评测】+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更新系统固件

楼主:
米尔提供的资料01_Documents\User_Manual\Chinese\软件手册\MYD-YA15XC-T_Linux软件开发指南V1.0.0.pdf第四节描述了如何更新系统固件。

MYC-YA15XC-T 开发板采用的是 ST 公司的 STM32MP1 系列微处理器,原生支持使用ST推出的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更新系统固件,只需要连接一根USB线通信即可完成烧录固件,快速方便。按照米尔提供的资料,实际使用中遇到些小问题

首先选择启动模式,将拨码开关拨到 Download 模式(B2/B1/B0 : 0/0/0)。将开发板的 J5 USB接口与电脑连接,插入电源适配器。如下图所示:

这时候可以在电脑发现USB DFU设备了:

打开 STM32CubeProgrammer 软件,选择 USB烧录方式:

点击 connect按钮连接,连接正常就会显示处理器的信息,如下图:

根据本开发板的处理器选择的烧录包位于目录myir-image-core\256N256D。然后点击Open File,选择nand的 TSV 文件myir-image-core\256N256D\myir-image-core\flashlayout_myir-image-core\trusted\FlashLayout_nand-2-256_stm32mp15xc-ya151c-256d-t-trusted.tsv,如下图所示:

但是按照这个步骤烧录出错了:

根据错误原因提示,将目录myir-image-core\256N256D\myir-image-core下的arm-trusted-firmware、bootloader、myir-image-core-openstlinux-eglfs-myir-ya151c-t_nand_2_256_multivolume.ubi复制到目录myir-image-core\256N256D\myir-image-core\flashlayout_myir-image-core\trusted下即可:

然后就可以烧录成功了:

网友:
不错,问题解决啦

网友:
楼主拨码开关的问题我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