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3LG0系列开发板测评】04.PWM、RTC

楼主:
1、简介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我们可以使用GPIO加延时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TIM定时器的PWM功能来实现;来达到不同周期、不同占空比的波形输出。

RTC(Real Time Clock)是实时时钟,在FM33LG0系列芯片中带有2个RTC外设,分别是RTCA和RTCB;RTCB只能使用外部时钟晶振,输出固定的1Hz频率,进行RTC计时;而RTCA则可以选择不同时的时钟源:XTLF或者是RCLP,可以配置产生不同频率的周期中断(1KHz256Hz64Hz16Hz4Hz1Hz);但不管是RTCA还是RTCB,在数字调校后,精确度都能够达到+/-0.477ppm;并且是BCD时间,具有完整的万年历功能,使用相当方便。

2、功能实现

使用LPTIM16定时器的TIM_CH3通道,即PC13引脚来输出频率为1KHz,占空比为50%的波形;使用RTCB时间时间初始化配置,每间隔1秒钟打印出来当前RTCB的运行日期和时间;

3、代码实现

LPTIM16 PWM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param
 * @retval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void LPTIM16_Init(void)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FL_LPTIM16_InitTypeDef    LPTIM16_InitStruct;
    FL_LPTIM16_OC_InitTypeDef LPTIM16_OC_InitStruct;

    FL_LPTIM16_StructInit(&LPTIM16_InitStruct);
    LPTIM16_InitStruct.clockSource          = FL_CMU_LPTIM16_CLK_SOURCE_APBCLK;
    LPTIM16_InitStruct.mode                 = FL_LPTIM16_OPERATION_MODE_NORMAL;
    LPTIM16_InitStruct.prescalerClockSource = FL_LPTIM16_CLK_SOURCE_INTERNAL;
    LPTIM16_InitStruct.prescaler            = FL_LPTIM16_PSC_DIV8;
    LPTIM16_InitStruct.autoReload           = 1000 - 1;
    LPTIM16_InitStruct.encoderMode          = FL_LPTIM16_ENCODER_MODE_DISABLE;
    LPTIM16_InitStruct.onePulseMode         = FL_LPTIM16_ONE_PULSE_MODE_CONTINUOUS;
    LPTIM16_InitStruct.triggerEdge          = FL_LPTIM16_ETR_TRIGGER_EDGE_RISING;
    LPTIM16_InitStruct.countEdge            = FL_LPTIM16_ETR_COUNT_EDGE_RISING;
    FL_LPTIM16_Init(LPTIM16, &LPTIM16_InitStruct);

    FL_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DIGITAL;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GPIO_InitStruct.remapPin   = FL_ENABLE;
    F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LPTIM16_OC_InitStruct.OCPolarity   = FL_LPTIM16_OC_POLARITY_NORMAL;
    LPTIM16_OC_InitStruct.compareValue = 500 - 1;
    FL_LPTIM16_OC_Init(LPTIM16, FL_LPTIM16_CHANNEL_1, &LPTIM16_OC_InitStruct);

    FL_LPTIM16_Enable(LPTIM16);
}

RTCB:需要注意的是RTC配置和读取的值都是以BCD码形式表示的,所以在获取日期时间时,打印日期和时间需要将BCD码转换成16进制数;在设置日期和时间时,需要将其转换成BCD码再时行设置;

在配置星期时,如果不确定是星期几,你可以随便设置一个值;在获取日期时间后,会自动返回正确的星期几,NICE!!!

/*******************************************************************************
 * @file    RTC.c
 * @author  King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7-Nov-2021
 * @brief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define __RTC_C__

/* Includes ------------------------------------------------------------------*/
#include "RTC.h"

#if RTC_ENABLE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uint8_t RTC_HEXToBCD(uint8_t Data)
{
    return (Data / 10) * 16 + (Data % 10);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uint8_t RTC_BCDToHEX(uint8_t Data)
{
    return (Data / 16) * 10 + (Data % 16);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RTCB_Configure(void)
{
    FL_RTCB_InitTypeDef RTCB_InitStruct = {0x21, 0x12, 0x12, 0x00, 0x19, 0x18, 0x25};

    FL_RTCB_Init(RTCB, &RTCB_InitStruct);

    FL_RTCB_Enable(RTCB);

    NVIC_DisableIRQ(RTCx_IRQn);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RTC_Configure(void)
{
    RTCB_Configure();

    TASK_Append(TASK_ID_RTC, RTC_Handler, 1000);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RTC_Handler(void)
{
    FL_RTCB_InitTypeDef RTCB_InitStruct;

    FL_RTCB_GetTime(RTCB, &RTCB_InitStruct);

    printf("\r\n20%02d-%02d-%02d",
           RTC_BCDToHEX(RTCB_InitStruct.year ),
           RTC_BCDToHEX(RTCB_InitStruct.month),
           RTC_BCDToHEX(RTCB_InitStruct.day  ));

    switch(RTCB_InitStruct.week)
    {
        case 0 : printf(" SUN "); break;
        case 1 : printf(" MON "); break;
        case 2 : printf(" TUE "); break;
        case 3 : printf(" WED "); break;
        case 4 : printf(" THU "); break;
        case 5 : printf(" FRI "); break;
        case 6 : printf(" SAT "); break;
        default:break;
    }

    printf("%02d:%02d:%02d",
           RTC_BCDToHEX(RTCB_InitStruct.hour  ),
           RTC_BCDToHEX(RTCB_InitStruct.minute),
           RTC_BCDToHEX(RTCB_InitStruct.second));
}

#endif

/******************* (C) COPYRIGHT 2021 *************************END OF FILE***/

4、运行结果

在做RTC功能验证时,需要将开发板上的VBAT与VCC进行短接,给MCU的RTC外设进行供电;使用逻辑分析仪,连接开发板上的PC13排针引脚和GND,对PWM输出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进行测量,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5、工程源码

网友:
程序是实时修改的,图片是在中间过程截取的,所以在RTC配置值和下面运行图片没有对应上;

运行结果的配置值为:

FL_RTCB_InitTypeDef RTCB_InitStruct = {0x21, 0x12, 0x12, 0x00, 0x17, 0x55, 0x25};

网友:
RTC精度是多少呀,如何校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