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G0系列开发板测评] 复旦微芯片使用J-Scope波形软件加速产品开发

楼主:
   在实际项目中,我们需要将传感器或者 ADC 的数值以波形的形式显示。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用 USB 接口上位机或者存储整理出一部分采集数据,使用这种方式比较繁琐。现在可以使用 J-Scope 波形软件的快速显示模式,将 JLINK 插上即可。

J-Scope概述

         J-Scope 是一款免费软件,可在目标运行时实时分析和可视化微控制器上的数据。

   主要有 RTT HSS 两种工作方式

                  HSS 模式:仅需大家将 MDK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xxx.axf 或者 IAR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xxx.out 文件加载到                   J-Scope软件里面即可。采样率1KHZ左右

                  RTT 模式:这种方式类似串口上传数据,只是换成了 SWD 接口。(需要修改程序,速度比HSS快)

本次测试说明:

         使用HSS 模式调试FM33LG0开发板,通过AD采集的数据在J-Scope上显示波形。

         JLINKJLINK-V9,驱动是JLink_Windows_V614bJ-ScopeSetup_JScope_V611m

使用流程

  1. 把程序烧录到MCU
  2. 打开J-Scope软件 选择新建工程

  1. 选择USB模式,芯片为Cortex-M0Elf File在工程项目Objects中的xxx.axf。然后点击OK

  1. 选择需要显示的变量(只有全局变量)

  1. 点击菜单栏上的小红点开始运行,会有弹框点击OK就行。(下面就是我转动电位器的波形)

  1. J-Scope显示的电位器中位值为1624与实际LCD显示的值一致(LCD只有3位数字)

总结

         HSS 模式适合采样变化速度低于 1KHz 的变量,不限制变量类型,8bit 64bit 均可。在项目调试中 还是非常实用的,特别是各种传感器的波形显示,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

本次使用的软件和代码也一并上传。

JScope示例 -

网友:
HSS 模式用在传感器的波形显示确实比较实用,收藏

网友:
这种方式查看波形确实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