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体辐射源不完全拆解

楼主:
    这是一个见常但又不常用的一个东西,常见是因为在很多需要热成像测温的场合都可能在热成像的对面放一个这样的黑体辐射源。因为热成像容易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为了补偿热成像测温误差问题,在“人群中”放一个黑体辐射源就能实现对热成像的温度补偿。

    理想的黑体是它不反射任何光线,发射率为1,这时我们能测量到的只有黑体本身的辐射。对于黑体辐射源这种设备的指标一搬包括黑体的发射率、均匀性和温控精度。发射率理论上越接近1越好,这样不会受到外界辐射的影响。均匀性是指靶面上各个位置的温度差,这种温差越小越好。 最后就是它的控制精度,黑体辐射源除了可以在公众场合对热成像做温度补偿外,它还可以在实验室里对热成像或红外测温传感器进行校准,想让校准出来的传感器精度高就需要一个更高精度的校准源。

    这个黑体辐射源从外观上来看就一个铝壳加上正面的一个黑色靶面和背面一个温控器。

拆下螺丝的后盖,背面是一个宇电的温控器,说明书上介绍这个黑体的精度是0.3摄氏度,所以这个温控器的控制精度也基本如此。

这东西看似神秘,其实不拆开也都能猜出里边的结构和原理,和类似什么恒温控制箱,恒温加热板一样,不同的是它是给一个低反射(高发射)率的靶面加热而已。

拆下后盖和上盖,右边是一个外购的温控器和一个使用24V供电的风扇,顶端是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板,因为温控器的控制电流有限需使用外置的固态继电器控制板控制。底部一个220转24V的开关电源,左边是加热板等组件。

左下角的是加热板,加热板背面一个铝板,使用4个螺丝固定。靶面有3组线路,一组接在温控器上的测温线和一组接在固态继电器上的加热线,还有一组也接在固态继电器的控制板上,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温控器的侧面。

温控器背面的接线

拧下加热器的4个螺丝能取下前后的金属盖板

侧面看加热板有一个铝芯、一个外壳和背面的泡棉组成,很遗憾这个泡棉不好拆下,因为这个设备是新买的还没使用,我不想把它拆坏影响以后的测量所以就不进一步拆解了。

最后附上一张工作时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的24V电压,结束本次的不完全拆解。

网友A:
学习了。但是有点不明白,它是给一个低反射(高发射)率的靶面加热,它为什么要给靶面加热??

网友:
看起来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但是有点不明白,它是给一个低反射(高发射)率的靶面加热,它为什么要给靶面加热??

加热靶面可以使它的恒定在某一温度

网友B:
这个黑体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就说了一个精度,这个有点模糊。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黑体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就说了一个精度,这个有点模糊。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室温+5摄氏度~50摄氏度,主要应用在配合热成像做测温的应用,例如火车站,机场这些需要动态监测行人体温的场合。

网友C:
大致明白原理了,但是使用原场景还是有点不太理解,用它去照射被测试的物体,补偿热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致明白原理了,但是使用原场景还是有点不太理解,用它去照射被测试的物体,补偿热量?

他是一个参考源,热成像的视场里同时包含黑体辐射源和行人,如果黑体设置的温度是36.5摄氏度,那么对比测量到的黑体温度和行人的温度数据就知道有没有发烧的。我说补偿可能不合适,说标定也许更容易理解。

网友:
谢谢分享,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是一个参考源,热成像的视场里同时包含黑体辐射源和行人,如果黑体设置的温度是36.5摄氏度,那么对比测 ...

那就是当个参考温度点用的,给其他测试的东西作参考,这样就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当个参考温度点用的,给其他测试的东西作参考,这样就理解了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