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l功耗问题

楼主:
我在3.3工作电压下,使用lsm6dsl传感器,功耗会增加2mA

是不是哪里没有正确配置?

/**
 * @brief  Initialize the LSM6DSL sensor
 * @param  pObj the device pObj
 * @retval 0 in case of success, an error code otherwise
 */
int32_t LSM6DSL_Init(void)
{
  /* Enable register address automatically incremented during a multiple byte
  access with a serial interface. Enable IF_INC */
  if (lsm6dsl_auto_increment_set(PROPERTY_ENABLE)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Enable BDU */
  if (lsm6dsl_block_data_update_set(PROPERTY_ENABLE)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FIFO mode selection. LSM6DSL_STREAM_MODE*/
  if (lsm6dsl_fifo_mode_set(LSM6DSL_BYPASS_MODE)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Full scale selection. */
  if (lsm6dsl_xl_full_scale_set(LSM6DSL_2g)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Full scale selection. LSM6DSL_2000dps*/
  if (lsm6dsl_gy_full_scale_set(LSM6DSL_2000dps)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Output data rate selection - LSM6DSL_GY_ODR_104Hz */
  if (lsm6dsl_gy_data_rate_set(LSM6DSL_GY_ODR_104Hz)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Output data rate selection - LSM6DSL_XL_ODR_104Hz */
  if (lsm6dsl_xl_data_rate_set(LSM6DSL_XL_ODR_104Hz) != LSM6DSL_OK)
  {
    return LSM6DSL_ERROR;
  }
  return LSM6DSL_OK;
}

网友A:
功耗和你设置的工作模式有关。

网友B:
增加的2mA电流是和那种情况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的2mA电流是和那种情况比较?

在我不配置输出频率的时候,或者不使用这个传感器也没有2mA的功耗。

把配置频率注释,就会少了2mA,磁力计对这个影响比较大

//  /* Output data rate selection - power down. */
//  if (lsm6dsl_gy_data_rate_set(LSM6DSL_GY_ODR_52Hz) != LSM6DSL_OK)
//  {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  /* Output data rate selection - power down. LSM6DSL_XL_ODR_104Hz */
//  if (lsm6dsl_xl_data_rate_set(LSM6DSL_XL_ODR_52Hz) != LSM6DSL_OK)
//  {
//    return LSM6DSL_ERROR;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和你设置的工作模式有关。

工作模式?我使用lsm6dsl_xl_power_mode_set(LSM6DSL_XL_NORMAL)lsm6dsl_gy_power_mode_set(LSM6DSL_GY_NORMAL)的话,会降个0.3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的2mA电流是和那种情况比较?

我发现只要一把CTRL2_G寄存器的频率一增加,功耗就跟着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我不配置输出频率的时候,或者不使用这个传感器也没有2mA的功耗。 把配置频率注释,就会少了2mA,磁 ...

LSM6DSL没有磁力计,按照你的配置,陀螺仪和加速度一起在1.8V工作条件下的电流不超过0.5mA,3.3V数据手册中没有给出具体的电流,整体应该不会超过2mA。

你看一下陀螺仪和加速度都配置为power down时传感器的电流消耗是多少,因为你测试时的电流可能还会受到与单片机通信的影响,不一定是真实的传感器工作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M6DSL没有磁力计,按照你的配置,陀螺仪和加速度一起在1.8V工作条件下的电流不超过0.5mA,3.3V数据手册 ...

在开低功耗(52hz)的时候会降到3mA,设置高性能和104hz率的话会是5mA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开低功耗(52hz)的时候会降到3mA,设置高性能和104hz率的话会是5mA

power down情况下,整体电路就是2.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ower down情况下,整体电路就是2.0mA

power down 2mA应该是你整体电路包括引脚到单片机部分的功耗,你可以把传感器的引脚和单片机断开,上电看一下功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down 2mA应该是你整体电路包括引脚到单片机部分的功耗,你可以把传感器的引脚和单片机断开,上电看 ...

10uA左右

网友B:
这个电流差不多,手册里1.8V的待机电流是3uA,考虑到3.3V供电和测量误差,10uA应该正常。

所以你的其它电路在待机时会有2mA的额外电流消耗,这部分不是传感器的开销。

如果这个“漏"电流是恒定的,那你在实际测试时把测到的电流减去2mA应该就是传感器的实际工作电流,具体可以参照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不过实际情况会比较复杂,如果差的离谱就要检查其它电路的耗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差不多,手册里1.8V的待机电流是3uA,考虑到3.3V供电和测量误差,10uA应该正常。 所以你的其 ...

那就可能是程序的那个线程运算耗掉的电压了,还有一个磁力的mmc5603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可能是程序的那个线程运算耗掉的电压了,还有一个磁力的mmc5603的功耗。

MCU的引脚配置也会影响电流消耗,这些都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的引脚配置也会影响电流消耗,这些都要注意。

好的,谢谢哈。

网友:
功耗上去的话可以增加电阻率

网友:
和设定值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