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和android手机实现高速USB通信的方案

楼主:
求一款能和android通过USB连接,能实现USB-HS高速通信的单芯片方案,最好是低成本的。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可有些高和不符合实际了。因为手机的处理速度是上不了USB 高速的,USB全速的芯片有很多,高速的你不要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可有些高和不符合实际了。因为手机的处理速度是上不了USB 高速的,USB全速的芯片有很多,高速的 ...

集成高速PHY的单片机有STM32F723和CH56x,不过价格有点高。
速度方面手机没问题,不需要跑到480Mbps,只需要比全速快一些就可以,大概50Mbps。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是我知识浅薄了 ,手机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我给你提供一个方向吧,你上网找手机USB的HDMI视频采集卡,里面是USB高速芯片的方案,你看看里面的芯片能不能用。某宝“游戏typec卡高清显示器机顶盒当-hdmi视频采集连笔记本电脑转手机”  38.9元。

我查芯片有 STK1160  EM2860  SMI20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是我知识浅薄了 ,手机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我给你提供一个方向吧,你上网找手机USB的HDMI视频采 ...

谢谢提醒,EM2860是USB高速视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