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韦伯Wb 和 特斯拉 T 用基本单位制表示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  韦伯Wb 和 特斯拉 T  用基本单位制表示是什么?

网友:
如果你不习惯百度也可以试试必应,检索一些常见问题很方便。

网友:
没有什么 “基本单位制”。

韦伯(Wb)和特斯拉(T)是国际单位制中的导出单位。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韦伯和特斯拉如何用国际单位制中基本单位表示。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韦伯和特斯拉在国际单位制中的量纲

网友A:
这两个电磁学量的量纲:

网友:
如果使用的不是国际单位制而是其它单位制,那么磁感应强度和磁通量的量纲就不是如4楼图中所示。这一点务必注意。

网友:
4楼图片中右起第二栏,L 表示长度,M 表示质量,T 表示时间,I 表示电流。

网友:
如果对量纲还是一头雾水,那么仔细看看下面图片,注意速度和加速度的量纲。

网友:
又是基本概念问题,先学会用正确的术语去表达,而最基础的问题务必去看书,求现成答案毫无意义。

网友:
想一想:7楼图片中说角位移(单位为弧度)的量纲为 1,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磁学量的量纲: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是从哪个资料上截取的,可否提供一下资料名称,我从网上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是从哪个资料上截取的,可否提供一下资料名称,我从网上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程守洙等《普通物理学》。共三册。

文件不是很大,我贴出来算了,免得还要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是从哪个资料上截取的,可否提供一下资料名称,我从网上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普通物理学》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是从哪个资料上截取的,可否提供一下资料名称,我从网上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普通物理学》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是从哪个资料上截取的,可否提供一下资料名称,我从网上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普通物理学》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您这图是从哪个资料上截取的,可否提供一下资料名称,我从网上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国际单位制和量纲问题,详见《普通物理学》各册附录,尤其是第一册附录。

网友:
都是人名,很有名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