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楼主:
以前嵌入式编程,使用Keil或者IAR都不用管编译链接,IDE都弄好了。在Linux上编写多个C文件需要分别编译,或者编写Makefile文件,大大的降低了开发的效率。

前面介绍了使用VSCode进行调试,其实只要在生成的tasks.json中添加需要进行链接的文件,就可以进行多文件链接编译,还能进行调试。

操作步骤

 首先打开VSCode,清除现有工程的工作区,点击“打开文件”,选择驱动例程所在的文件夹,参照之前VSCode调试帖子进行调试工程的搭建。

       然后在原来生成的tasks.json文件基础上,添加wiringPi链接库和另外三个cpp文件命令,如下红色方框。

运行效果

按F5进行调试(不能按右上方的运行箭头)。

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实现了多C文件的编译链接和调试,磨刀不误砍柴工,之后的开发工作就能更加方便快捷了。

问题

VSCode中可以使用CMake编译连接多个C文件,这是个什么东西?有不有必要学习?

源码

GitHub

Gitee

网友:
来自 5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A:
要是实现这些会很难吗,入门大概需要多久,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实现这些会很难吗,入门大概需要多久,谢谢大佬!

不太明白你说的实现是指什么。你要说入门,我现在就是没入门的状态,以前没有接触过Linux,也没有人指点,完全就是自己摸索,一路磕磕绊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入门,只不过乐在其中罢了。

网友:
工程不大,就几个文件的话,没必要用cmake,工程大了,编译速度影响开发效率了,你就得考虑makefile的问题了。

最省事的在你电脑上装vs,远程连接你的树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