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规电容的疑问,看谁说的对

楼主:
如图中的安规电容标识的X1电压和Y1电压都是400V什么意思?
原理上,X电容失效模式是短路,Y电容失效模式是开路,难道这种电容既能做Y电容又能做X电容?

 安规电容上标有X1/Y1,也就是说它既可用于X电容也可以用于Y电容的地方。为保证安全X电容失效模式是短路,Y电容失效模式是开路。这图中电容标有X1/Y1如何解释?

网友:
这是个Y电容

网友:
我上网查是这么说的。

Y电容与X1电容可以互相组装成组件能承受施加的电压并达到较佳的绝缘性。
X1 400V为其推荐搭配的X电容等级。Y电容在申请时搭配X1为一系列。在安规电容失效时不易产生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