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工作方式中,哪种开关方式即经济又实惠?

楼主:
正激式开关电源是指使用正激高频变压器隔离耦合能量的开关电源,正激式开关电源中结构比较复杂,输出功率高,适用于低压,大电流(100W-300W)的开关电源,应用广泛。正激的变压器只有变压功能,整体可以看成一个带变压器的buck电路。

反激式开关电源是指使用反激高频变压器隔离输入输出回路的开关电激,变压器不仅起到变换电压传输能量的作用,同时还起到储能电感的作用,反激式变压器类似于电感的设计。电路比较简单,易控制,反激式在20-100W的小功率方面应用非常广泛。反激的变压器可以看作一个带变压功能的电感,是一个buck-boost电路。

整流输出推挽式开关电源,由于两个开关管轮流交替工作,相当于两个开关电源同时输出功率,其输出功率约等于单一开关电源输出功率的两倍。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两个开关器件有一个公共接地端,相对于半桥式或全桥式开关电源来说,驱动电路要简单很多。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也属于双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它同时具有推挽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电压利用率高,又具有半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耐压高的特点。因此,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经常用于工作电压高,输出大功率大的场合。

常用的开关电源电路又正激、反激、推挽和全桥,那么在使用过程中,每种电路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同等条件下哪种开关方式即经济又实惠呢

网友:
反激式在20-100W的小功率

正激式在大电流100W-300W大功率
双激式也是大功率常用

使用场合不同

各自在各自功率范围最经济实惠

网友A:
第一个图相比第二个图多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就成了正激开关电源

改为正反激开关电源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相比第二个图多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就成了正激开关电源 改为正反激开关电源更好

『第一个图相比第二个图多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就成了正激开关电源』

第一幅图相比第二幅图,不仅增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更重要的是多了一个电感(图中标注好像是L4,看不大清楚)。

如果没有增加这个电感,只是增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那么第一幅图还是反激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相比第二个图多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就成了正激开关电源』 第一幅图相比第二幅图,不仅增加了 ...

多谢指点

仔细看了一下图一的确类似buck电路

对比起来看,正激电源的变压器结构和电路比反激的要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