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湾REALTEK(瑞昱)的器件规格书应该在哪下载?

楼主:
我找到一个瑞昱的RTS5803芯片,看到官网有简介,但是页面没提供其他资料,也没有规格书。全网找个遍都没找到进一步资料,请问除了招代理要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A:
没什么办法,像这样的大厂不好要数据手册。还是要找大的代理商要。

我倒是建议你先验证一下用这样的芯片能否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摄像头,然后把连接RTS5803的那个摄像头芯片给拆下来,因为摄像头芯片和RTS5803之间的数据和协议是公开的,然后你的数据走摄像头的通道发送数据,在linux上自己写程序先验证整个系统是否可行。当然,这不是正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办法,像这样的大厂不好要数据手册。还是要找大的代理商要。 我倒是建议你先验证一下用这样的芯片 ...

这款芯片好像都是用在一些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里的内置摄像头驱动芯片,类似的外置摄像头不好买。之前在官网找几个代理的联系方式都联系不上,后来终于联系到文晔的销售,发一个邮件试试。

网友B:
好像只能找代理商,文晔的反应有点儿慢,要先建立商务关系,然后才能要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能找代理商,文晔的反应有点儿慢,要先建立商务关系,然后才能要到资料。

的确 需要填写很多东西